同惠电桥(TH2817B),AUTO测量出现问题 不自动切换量程

楼主(2022-05-01):
这台电桥好久都没用了,期间借给朋友用了一段时间,拿回来我也没上电测试,今天开机测量,发现测量大约5kΩ以上的电阻时,电桥不能自动切换量程(量程档位显示0,看说明书0的量程范围是100k~∞),也无法正确识别为电阻(大多时候识别为L,或者C),有时识别为电阻,但是阻值差了特别多,k级的电阻,显示为M级的,此时手动切换量程可以测量,精度也可以(不过好像没以前稳定,跳来跳去)。如果测量4kΩ以下的电阻,AUTO可以自动识别,并精确测量电阻,速度很快,显示也稳定。以上测试不论电平是0.1v 还是0.3v或者1V,结果都一样的现象,频率也无关,测试速度F M S,都试了,现象如描述的一样。懂的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照片文件大,上传不上来,懂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可以互动,你们说,我来测

网友A:
我的2816烧过黄色的钽电容,是个负电压滤波电容,不影响使用, 你看看黄色电容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816烧过黄色的钽电容,是个负电压滤波电容,不影响使用, 你看看黄色电容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

我测了所有的供电电压,24v,±12,±16,9v,5v,3.3v,都正常,没发现什么明显的烧坏,或者颜色异常的地方。你说它坏了吧,手动换量程还好用。现在就是不知道它是怎么通过电路板识别器件种类的,然后通过哪个芯片切换量程,一点资料没有,用示波器抓信号,没找到这个信号,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A:
这个不熟啊, 一点不知道lcr怎么切换量程的, 我的都看不出来啊, 我修这些东西每次都想再买个对比着替换就好修了, 不过还好每次都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熟啊, 一点不知道lcr怎么切换量程的, 我的都看不出来啊, 我修这些东西每次都想再买个对比着替换就好 ...

嗯 ,网上一点资料也没有,也没有参考,没事再琢磨琢磨

楼主:
经过测绘这个电桥电路板的图纸,找到了它切换量程的电路,它每个量程都有一个标准电阻,比如10k档,它对应有一个对应的10k标准电阻,这个切换是靠一个电子开关控制,比如10k量程,对应的电子开关引脚低电平。这个切换电路就在一楼图片左下角那四片立着的小电路板上面。有时间拆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熟啊, 一点不知道lcr怎么切换量程的, 我的都看不出来啊, 我修这些东西每次都想再买个对比着替换就好 ...

修好了,一个mos管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好了,一个mos管坏了

高手
有始有终,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
有始有终, 赞一个

高手算不上,疫情隔离在家没事情做,用示波器跑一下信号,发现切换量程之后,正弦波就丢了,以此线索查找,为了方便,绘制了整个模拟板的电路图。一楼图片上,左下角有两个电解电容(这两个电解电容右上角有一个金封的jfet mos管,它坏了,导致测量阻值大的电阻时,切换量程以后,导致+12v不能够被接入电路)运放上就没有了正弦波,没正弦波了之后,后面电路就无法读取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