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rivetool 提示 Not a genuine ODrive! Some features may not work as expected.

楼主(2022-05-02):
打板做了一个ODrive 3.6,用的是原版的pcb和固件,
usb连接成功后,odrivetool 提示 Not a genuine ODrive! Some features may not work as expected.
相应的命令也无法执行,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了,,,,

网上没找到类似的提示,请问你说的加密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