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感器的困惑

楼主(2022-05-02):
我在学习下面这个电路图时遇到了一些困惑,我用红圈标出了几个困惑点。

1:这个电感器是一个耦合电感器,MSD1583-183MED(https://www.mouser.com/datasheet/2/597/msd1583-220521.pdf),我的困惑是为什么这里用的是耦合电感而不是固定电感?这个MSD153-183MED在这个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我可以用固定电感器代替它吗?

2:PN是AFK477M35H32T-F,这个470uF的铝电解电容,我可以用MLCC电容代替它吗?例如,我可以用20个10uF/35V的MLCC电容来代替这个470uF吗?当然,MLCC不便宜,我明白,我只想知道在实际电路效果上会有什么不同?

3、为什么定义为DGND而不是AGND,其依据是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我如何计算这个电路出来的15V多少安培的电流呢?

很抱歉我的问题可能很笨,自学新手,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谢谢大家啦。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反激式吗?还是?呼呼,我的问题太多了,给前辈们添麻烦了。

网友A:
1、应该叫变压器,为了实现输出电压既能升也能降,比如输入范围9-32V,固定输出12V。
2、可以替代,MLCC 能降低EMI、纹波。提升效率
3、PGND=功率地 D=驱动地
4、要看R110 的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应该叫变压器,为了实现输出电压既能升也能降,比如输入范围9-32V,固定输出12V。
2、可以替代,MLCC 能 ...

谢谢前辈老师的指点,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因为这个VIN是输入范围是: 12V-48V,所以说,它这里采用了,既能升,也能降的思路。

所以它这里用的这个耦合电感器就是起到一个变压器的作用,对吗?所以不能用 固定电感器替代它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老师的指点,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因为这个VIN是输入范围是: 12V-48V,所以说,它这里采用了,既 ...

可以用两个固定铁硅铝电感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两个固定铁硅铝电感代替

噢噢,好的,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C:
这个叫SEPIC拓扑,可升压可降压,L2可以是1:1的耦合电感,也可以是两个分开的电感,只是耦合电感的效率和空间利用率会高一些。
至于为什么叫耦合电感不是叫变压器,因为电感主要作用是能量存储,变压器是能量传输,这是本质区别。

电解电容和MLCC的主要区别在于ESR,不同的ESR会影响反馈环路的计算,就算你不差钱也要仔细计算后再决定能不能用MLCC代替。

DGND只是和PGND区分,未必有什么特定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SEPIC拓扑,可升压可降压,L2可以是1:1的耦合电感,也可以是两个分开的电感,只是耦合电感的效率和空 ...

谢谢老师指点,这种模式的拓扑现在看来是不是有些过时了?还有就是,它这个电路图里,是不是有起到隔离的作用?就是说,这15V是隔离的1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这种模式的拓扑现在看来是不是有些过时了?还有就是,它这个电路图里,是不是有起到隔离的 ...

常见的同极性升降压拓扑,四开关buck-boost效率最高,SEPIC次之,反激最差,成本正好相反,看实际需求选用,没什么过不过时的。

输入输出都是PGND,怎么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同极性升降压拓扑,四开关buck-boost效率最高,SEPIC次之,反激最差,成本正好相反,看实际需求选 ...

高手!是个高手!我拜你为师吧。收了我吧,我一个人苦逼学的太苦了。师父!!!!

楼主:
师父,我还有一个疑惑,如果输入是16V-60V,输出是15V的话,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Buck拓扑了,因为输入范围最低是16V,比最终输出15V高,这样是不是就简单的很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父,我还有一个疑惑,如果输入是16V-60V,输出是15V的话,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Buck拓扑了,因为输入 ...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要注意buck控制器是否有最大占空比有限制,1V压差不是所有控制器都能做到的,要仔细看手册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要注意buck控制器是否有最大占空比有限制,1V压差不是所有控制器都能做到的,要仔细看 ...

感谢感谢师父细心指导啊。

网友D:
对效率要求很高么? 不高的话, 用分开的俩电感就行了, 没必要上耦合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效率要求很高么? 不高的话, 用分开的俩电感就行了, 没必要上耦合电感.

不懂啊,我是学习这个电路而已,我只是想搞明白不同电感之间的用法和差异,然后我发现耦合电感的体积都挺大的。想着说,有没有小的可以替代,然后一查,发现耦合电感都很大,只有固定电感尺寸小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啊,我是学习这个电路而已,我只是想搞明白不同电感之间的用法和差异,然后我发现耦合电感的体积都挺 ...

你说的这个MSD1583-183MED耦合电感单绕组额定电流4.3A,体积15x15x8,同等规格18uH 4.3A的单个电感都要12x12x8了,也没差多少啊,你用两个分开的比耦合电感更占地方。

网友E:
耦合电感有个好处 就是 感量可以选取分离电感的一半,用隔离电感整体效率比分离稍微高一点

网友F:
这个PGND是模拟电路的地,前面DGND是数字电路的地,降低数字对模拟电路部分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MSD1583-183MED耦合电感单绕组额定电流4.3A,体积15x15x8,同等规格18uH 4.3A的单个电感都要12 ...

噢,我来理解一下师父你说的话,其实耦合电感就是把两个电感组合在一起了,如果想用固定电感器的话,就得2个,这是耦合电感和固定电感器最基本的差别之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耦合电感有个好处 就是 感量可以选取分离电感的一半,用隔离电感整体效率比分离稍微高一点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PGND是模拟电路的地,前面DGND是数字电路的地,降低数字对模拟电路部分干扰 ...

嗯嗯,这点我是理解,谢谢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