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推荐两款 可设置饱和截至电压 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22-05-02):
最近做一款带400mAH锂电的小产品,考虑到锂电的寿命和安全,并不打算让它充到4.2V-100%电量,只想让它充到4.05V-85%左右,但市面上绝多数芯片的充电饱和截至电压都是固定4.2V,找了很久才找到两款饱和电压可设置的,分别是恒佳兴的HX6610S和圣邦微的SGM40560,下面是我做的初步原理图,充电电流暂定100mA:

之所以在前级加入一个输入耐压比较高的LDO,是出于安全可靠考虑,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后级充电IC,另一方面万一充电IC损坏直通,LDO最大输出4.2V电压经过2.4R电阻限流对锂电进行充电,也并不会对电池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但问题是锂电串入2.4R电阻之后,应该不影响充电吧?我算过好像是没有,只是锂电充满时饱和电压减少了0.024V左右.

网友A:
不错不错,放电电压也需要保护。

网友:
不错,可以设置截止充电电压
其实之前有个想法,在长时间有外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如果可以设置电池的充电开始电压,就是电池低于多少才开始充电,让电池有一定的充放循环,而不是一直浮充状态,不知道对电池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网友:
这个不错,之前有个朋友找不到4.35V的充电ic,有这个的话也能解决了。

只是电阻精度得好点,也得计算一下有没有可能因为误差而充的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放电电压也需要保护。

我也想找一款可设置过放电压闸值的保护IC,想把过放电压设置在3.6V-8%电量左右(我的是极小电流供电),但实在是找不到,只能是在给电路供电时再做处理了。还好现在的小容量锂电池一般都带过放保护板,只是过放电压设的太低。
我现在将2.4R限流电阻改为250mA 0603 内阻<1R的一次性快熔断保险丝,当充电IC或供电电路损坏导致电流超过500mA时50ms之内熔断,之所以选择一次性的是因为如果电流过大,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也没恢复的必要了。这样修改之后应该算是很安全可靠的锂电充电电路?下面是更新的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找一款可设置过放电压闸值的保护IC,想把过放电压设置在3.6V-8%电量左右(我的是极小电流供电),但 ...

这么巧,我最近也在选择一次性保险丝,之前大多用自恢复的。
目前是用ADC采集电池电压+HT7033来实现电池放电电压保护。 比保护板的2.6V 截至电压高一些。
曾经用一节电池供电,没有保护板,客户直接放电到0V,后面居然还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我最近也在选择一次性保险丝,之前大多用自恢复的。
目前是用ADC采集电池电压+HT7033来实现电池 ...

,请问之前有跟圣邦微合作过吗,可否帮忙了解下SGM40560-4.05 有没有在供货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
标记一下,可调电压的以后应该会用到。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应该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