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纬LRS-350/450使用说明的困惑?

楼主(2022-05-02):
关于LRS-350的手册中有如下一段:

1.如未特别说明,所有规格参数均在输入为230VAC、额定负载、25℃环境温度下进行量测。
2.纹波和噪声测量方法:使用一条12"双绞线,同时终端要并联0.1uf和47uf的电容,在20MHZ带宽下进行量测。
3.精度:包含设定误差、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
4.线性调整率测量方法:在额定负载下,从低电压到高电压测试。
5.负载调整率测量方法:从0%到100%额定负载。
6.启动时间是在冷启动状态下测得,快速频繁开关机可能会使启动时间增长。
7.对于12V~48V机型而言,150%的峰值负载能力是建立在长达1秒基础上。如果峰值负载持续超过1秒钟,LRS-350将进入打嗝模式,一旦调回额定电流就恢复正常。
8.当操作海拔高于2000米(6500ft)时,操作环温需调降5C/1000米。
9.此电源不符合EN61000-3-2规定的谐波电流要求。请不要在以下条件下使用此电源:
   a)终端设备在欧盟内使用,
   b)终端设备连接到220Vac或更高额定标称电压的公共主电源,
   c)电源为:
      - 安装在平均或连续输入功率大于75W的终端设备中,
      -属于照明系统的一部分
   例外:
      以下终端设备中使用的电源不需要满足EN61000-3-2
       a)总额定输入功率大于1000W的专业设备;
       b)额定功率小于或等于200W的对称受控加热元件

对于 9 -c) 的条款感到困惑,
对于最后对称受控加热元件这个条款感到困惑。

网友A:
这是EN61000-3-2的规定条款。明纬的规格书引用了其中的条款进行声明。

所谓的“对称控制加热元件”,是指在交流电压或者电流的正半周、负半周按同样方式工作控制的加热装置,例如电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EN61000-3-2的规定条款。明纬的规格书引用了其中的条款进行声明。

所谓的“对称控制加热元件”,是指 ...

解释得很清晰,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EN61000-3-2的规定条款。明纬的规格书引用了其中的条款进行声明。

所谓的“对称控制加热元件”,是指 ...

再请教一个问题,这个电源不符合“EN61000-3-2规定的谐波电流”,
如果我在该电源的前面加入滤波器,可能可以解决“EN61000-3-2规定的谐波电流”,
那么应当还是可以使用该电源?

网友:
你加滤波器能满足谐波电流要求的话,个人理解,使用上是没问题的。
明纬的LRS系列电源是无PFC。你在前级加滤波器,为何不直接选明纬有PFC回路的电源呢?例如它的RSP系列。当然价格会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