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市电直接获取直流电压的方法?

楼主(2022-05-02):
测量了一个有趣的电路,如图所示,电容C2两端可以得到10V的直流电压,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请问调整哪个参数可以在电容C2两端得到5V的直流电压呢?
谢谢啊

网友:
你可以搜索"阻容降压"看看

网友A:
论坛有一位技术大佬专门开贴说这个阻容降压
你去搜索看看 肯定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一位技术大佬专门开贴说这个阻容降压
你去搜索看看 肯定受益匪浅 ...

非常感谢,赶快去搜索学习!

网友:
电子类专业必修

网友:
这种电路应该没人用了吧,差不多15年前修遥控电风扇的时候见过这个电路,那时候高压AC/DC不成熟,现在非常成熟了,

网友B:
这种电路R1一般很小500欧以下,你电路没有标出不好猜。可以看成一个半波阻容, 交流电在 C1->R1->D上->C2->R4 形成回路。C1 C2换算成阻抗后,你可以等效理解为电阻分压,减小C1 增大R1 R4都可以降低C2上的电压。随你改了。  如果不介意更换器件的话,将下面那个二极管换成5.6V的稳压管,在C2上就可以得到5V左右的稳定电压了。

网友:
可以考虑ap85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R1一般很小500欧以下,你电路没有标出不好猜。可以看成一个半波阻容, 交流电在 C1->R1->D上->C2-> ...

非常感谢回答!

这里有一个小的疑问,感觉是否把上面那个二极管换成5.6V的稳压管是否更妥,而不是下面的?
下面换成稳压管的话,反向的时候,会不会有电流过大将稳压管烧了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答!

这里有一个小的疑问,感觉是否把上面那个二极管换成5.6V的稳压管是否更妥,而不是下面的 ...

  你的理解有误,上面那个是半波整流。 下面换成稳压管才能起到稳压,也能提供另一半波的回路。
你要做的是在保证你的负载电流够用的前提下,正确的对C和R取值。  如果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太大,说明你的C取大了。

网友:
高压Buck芯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