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带载震荡请教

楼主(2022-05-02):
电路:PA50构成同相放大器,增益倍数11;
空载输出不震荡,跟踪输出波形如下:

带载输出震荡,跟踪输出波形如下:

请教大家运放震荡和哪些因素有关?哪方面需要改进

网友A:
环路带宽太高了吧。把带宽调小点。带宽不应高于功放带宽,否则必然振荡。

网友B:
带的什么负载?容性负载振荡是正常的,反馈环路要做补偿。

网友C:
pa50是啥玩意,是不是那种自称有功率的运放啊

楼主:
PA50demo板卡ek27u

pa50u 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带宽太高了吧。把带宽调小点。带宽不应高于功放带宽,否则必然振荡。 ...

嗯嗯  跟踪1khz的三角波,数据手册里面POWER BANDWIDTH200khz,应该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的什么负载?容性负载振荡是正常的,反馈环路要做补偿。

输出带的是电阻负载,功率不大,就是震荡,反馈环路参数:Rf=27KΩ;R-->GND=2.7KΩ;R+-->IN=0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50是啥玩意,是不是那种自称有功率的运放啊

嗯嗯  功率放大器

楼主:
这是一篇关于PA52的个功率运放论文,里面有补偿环节,画的比较乱,应该是反相器。

楼主:
这个是PA50内部框图,内部上下各2个MOS,MOS输入电容作为了内部运放输出级的输出电容,请问如何补偿较好?

楼主:
图纸如上,请教一下大家,补偿环节R9,C7如何确定较好?是否还需要增加其他补偿环节?

楼主:
实验:运放输入+端加103陶瓷电容对地滤波,震荡消除。

网友:
你这供电电压太低了吧?
还有就是功率型运放一般为电流反馈放大,反馈电阻取值偏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运放输入+端加103陶瓷电容对地滤波,震荡消除。

这种基本上是布局布线和电源去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