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控表什么牌子的比较靠谱?0-1300摄氏度

楼主(2022-05-02):
如题,想弄个温控表直接用,不打算自己做这个部分了,

可以考虑K型和S型电热偶,希望通过电压输出给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

最好能支持0-1300摄氏度范围,平常使用的温度范围是100-1100摄氏度,希望温度误差和波动都在10度以内。

温度上升速度可能是家用烤箱的2倍,希望不要受限于响应速度。

最好能12V或24V供电,带故障输出,485?,但这些没有也可以。

不知道哪的靠谱点,欧姆龙的真货好像并不便宜?500块以内能搞到靠谱的吗?希望里面看起来丰满一点,不要跟炮灰小家电似的。

另外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带多个自定义按钮的?比如设置几个常用的温度,按自定义2就调到500度,不然一直按++++----的好像很麻烦

网友:
便宜没好货....直接上欧姆龙吧......

网友A:
山武? 恐怕比欧姆龙还贵

网友B:
找我以前的单位吧,浙江余姚温度仪表厂,0574-62704891/ 62703857,做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武? 恐怕比欧姆龙还贵

恩……有差不多的,也有更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我以前的单位吧,浙江余姚温度仪表厂,0574-62704891/ 62703857,做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

哦呀原来是这个啊 搜索的时候看到这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我以前的单位吧,浙江余姚温度仪表厂,0574-62704891/ 62703857,做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

我看写着多段控制,过零移相输出,别的好像没有这样的,采样时间比日本的长,功能方面挺可以的

楼主:
哎呀。。都有点缺点,还是试试DIY吧,反正不是着急的东西

网友:
厦门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