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ash_download_tool_3.9.2擦除esp32提示错误5,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03):
手头有ESP32-WROOM-32D模组,自己参考官方电路搭了一个简单的程序下载电路,官方电路如下:

但是用flash_download_tool_3.9.2擦除esp32提示错误5,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擦除步骤:先GPIO00接GND,开通电源,GPIO00再断开GND,这样没错吧?

网友A:
自己手按多麻烦,官方有自动下下载电路啊,见ESP32-DevKitC V4 原理图),用两个ss8050或者1个UMH3N搞定
另见stapping表,进下载模式还要GPIO2下拉(默认已内置弱下拉),所以如果GPIO2外置了上拉(比如接了sdio、IIC等)也进不了下载的,要么换io要么额外加一路ss8050控制GPIO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手按多麻烦,官方有自动下下载电路啊,见ESP32-DevKitC V4 原理图),用两个ss8050或者1个UMH3N搞定
另 ...

GPIO2有测试了,低电平。

网友B:
GPIO12也要低电平

网友C:
问一下esp32的程序是否都是写在外部flash上的? 芯片本身只有sram?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esp32的程序是否都是写在外部flash上的? 芯片本身只有sram?

rom也有的,不过比较小。我理解是rom放的是官方固化的bootloader(可能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12也要低电平

GPIO12拉低,也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