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末端的1uf电容干啥用的?

楼主(2022-05-03):
问一下论坛里的大佬,放大电路末端的1uf电容干啥用的?

网友:
R23和C16组成RC滤波器

网友A:
汗,容性负载,振荡专用。。。
R3 10K阻尼电阻,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容性负载,振荡专用。。。
R3 10K阻尼电阻,有点大~

低通滤波器,哪振荡得起来

网友B:
将ISUM的电压放大48倍,然后做了个低通滤波 (取平均值)

网友:
反正我的电路都 会加这个电容,不加在干扰大的地方就会自激了,输出偏小。。。国产垃圾变频器旁边,就会这样,加了就没事,

网友:
滤波,这个在设计时电阻电容是必加的。

网友:
反馈回路接输出的,这是哪门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ISUM的电压放大48倍,然后做了个低通滤波 (取平均值)

大佬,我做了·一个驱动,但是电流检测一直都有问题,总是比预想的放大倍数大,采样电阻是2毫欧的,有没有可能是滤波的问题?

网友:
有这个1-10k电阻一般没事,无这个电阻容易有震荡

网友:
RC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