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电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5-03):
各位前辈老师好,我又来请教问题啦,学习使我快乐呀

我在看一个器件的描述,有一段特别关键的话,我始终没理解是啥意思,也百度过,感觉讲的乱七八糟的,所以还是来向各位前辈老师请教了。

原话的描述是这样的:

    LM3480是一款集成式线性稳压器。该器件采用在高达 30V 的输入电压下运行,可确保在 100mA 满载条件下具有 1.2V 的最大压降。该器件采用 SOT-23 标准封装。此器件的封装尺寸小且输入范围宽,适合从用于向高侧栅极驱动器供电的 15V 浮动电源生成 5V 浮动电源,用于电流感应 IC。

就是这句话里面的“适合从用于向高侧栅极驱动器供电的 15V 浮动电源生成 5V 浮动电源”

这里的15V浮动电源是什么意思啊,然后15V浮动电源生成5V 浮动电源又是啥意思啊。

浮动电源??? 我自己粗浅的理解,既然叫浮动,那是飘在天上的?难道这个电源不接地吗?

有点儿抽象,前辈大师们,给我形象生动的解释一下吧。我好蠢啊。

网友A:
运放是工作在压差里的一种器件
浮动电源的意思是和输入侧不共地
你搜索一下"隔离电源"或者"隔离式开关电源"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是工作在压差里的一种器件
浮动电源的意思是和输入侧不共地
你搜索一下"隔离电源"或者"隔离式开关电源" ...

谢谢前辈的解答,你说的“浮动电源的意思是和输入侧不共地”,那么这个浮动电源它自己需要地吗?虽然它不和别人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解答,你说的“浮动电源的意思是和输入侧不共地”,那么这个浮动电源它自己需要地吗?虽然它不 ...

电源的"地"和它输出的"负"不一定是一个意思
具体你得结合原理图来看

楼主:
我突然想到一个应用,手电筒里的电池,是不是浮动电源?因为它不接地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浮动嘛,就是漂浮起来的。不着实处,这样理解对吗?

可是这样的话,人不会触电吗?不会引发电击风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想到一个应用,手电筒里的电池,是不是浮动电源?因为它不接地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浮动嘛,就是 ...

楼主是什么背景,专业是啥?有没有尝试去读一下大电专业相关的基础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背景,专业是啥?有没有尝试去读一下大电专业相关的基础书籍? ...

我就是个写软件的,高中就辍学了,很失落。

网友C:
浮动电源就是它的参考地受外部电路的工作状态而浮动^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动电源就是它的参考地受外部电路的工作状态而浮动^_^

哈哈哈哈,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