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ila去抓iserdes的输入信号呢

楼主(2022-05-04):
摄像头输入的差分信号经过ibufds 之后给到idelay3 之后接到iserdes。 我想用ila去抓iserdes的输入,但是生成bit流的时候报错,因为我看iserdes3的输出数据一直是0,所以我想看看是输入的问题,还是模块使用的问题..

网友A:
检查时钟有没配好。另外可以用ibufds_diffout去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时钟有没配好。另外可以用ibufds_diffout去抓。

是用ila 抓 ifbuds 的输出么,为什么我这么抓的时候布局布线的时候报错了...另外时钟我是使用clock wized 的ip生成的通过差分输入,4个单端输出+buffer,buffer 需要都改成bufg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ila 抓 ifbuds 的输出么,为什么我这么抓的时候布局布线的时候报错了...另外时钟我是使用clock wized ...

你找找ibufds_diff_out,从n端抓i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