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21V电池供电设备用的单键开关电路

楼主(2022-05-04):
如题,待机电流尽可能小。
24V供电,电池是5节串联,21V的满电电池电压,电路含电池保护电路和电量计电路,这些目前的功耗不到0.2mA,电量计接口I2C,接到MCU后功耗会增加。
NDSL充满电放很久(大几个月甚至超过1年时间了),电量仍然是满的,不知是怎么做到的?
PSP就差很多了,放几个月就没电了。

网友A:
上自锁开挂啊,单键、便宜又大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自锁开挂啊,单键、便宜又大只:

是要长按开关机,按键在面板上。

网友:
可以搜一下“自杀式关机”,仅供参考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881047-1-1.html
这个帖子里,17楼的电路开机后,按键两边都是3.6V,为什么按下按键,KEYPWR是低?
这个电路如果用到24V是不合适的,需要改改。

楼主:
https://www.dzsc.com/dzbbs/20070413/200765181655562797.html

初步分析,这个应该可行,可用于24V,三极管换成MOS,R11加一个电容,可长按延时开机,开机后POWER给高,保持开机,ONOFF为输入,检测到长按,POWER给低,松开后就关机。

网友B:
手机开关机电路就是这样的,开机后保持开关状态。关机后让保持信号断开然后就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开关机电路就是这样的,开机后保持开关状态。关机后让保持信号断开然后就断电了。 ...

不知手机的电源是怎么控制的,关机后几乎不耗电,是有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