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t-23-3 丝印E418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2-05-04):
如题<请问sot-23-3 丝印E418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描述下外围电路图啊,至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下外围电路图啊,至少

管脚 1 2短接  丝印U  测量1 - 脚 电压2.5v 3脚接地  估计是串联稳压

网友B:
应该是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TL431

我猜测是TL431  第一次见 还有这么标丝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