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吊灯的控制器在哪里

楼主(2022-05-04):
第一次按开关,没反应,但听到类似继电器的咔嗒声,第二次按开关,外圈的灯都亮了,第三次按开关,所有灯都亮。想拆开看看,从哪里下手?

网友:
做在电源里面了

网友:
驱动小白盒

网友:
就是一颗带E方的8脚单片机,价格1元以内。

网友:
最早的 好像是 CD4017

网友A:
控制板应该在灯盘背面,你要整个灯盘拆下来,才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应该在灯盘背面,你要整个灯盘拆下来,才看得到。

估计是的,里面走线可能比较乱,盘子又大,拆装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的,里面走线可能比较乱,盘子又大,拆装麻烦

不麻烦的,除非灯盘很重。

网友:
这玩意质量非常差,挑贵的买也没用。

网友:
这种灯样子货,容易坏。

网友B:
样子货,平时使用频率极低,坏的时候都找不到原配件了

网友:
网上有这种模块卖 。 我家里就买了改过。

网友:
我家也是类似这种,比这个还大,挂的乱七八糟的水晶球,我估计整个灯三十公斤是有的,所以一直也懒的拆修,症状也是第一下不亮,第二下亮几个,第三下全亮,看来是这种垃圾货的通病,希望楼主修完做个说明,下次我修的时候也好参照一下

网友:
背后有电路板, 质量很差, 吓死人的n多走线. 我家的我已经把电路板去掉了, 直接全亮, OK

网友:
里面的 分段开关 坏了,有些是可控硅的,有些是继电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样子货,平时使用频率极低,坏的时候都找不到原配件了

LZ位的灯,坏的是分段器,或者是线掉了。。

分段器  某宝上大把的。标准品

网友:
那玩意叫分段器,就在灯盘里面。PS:这种灯拆装都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