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百万像素的图像传感器大家有推荐的吗?要求暗光噪声低

楼主(2022-05-04):
如题。

最近在做一款摄像头。不要求星光级,只要求人眼清晰可见的普通室内光线下,底噪要足够低。手上有IMX291和IMX385,IMX385好很多,但是跟人眼实际看到的效果还是感觉天差地别,主要是背景噪声太大了,图像不够纯净

请问大家有更好的推荐吗?传感器成本一千以内就行,高一点点也能接受,谢谢!

楼主:
这是一张由IMX385拍摄的纯色平面,放大四倍后可以看到明显的杂色,不放大也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同样光线下,人眼不会看到任何噪声

网友:
要调isp吧

网友A:
imx290呢,比291好些吧

网友B:
imx322我用了3000多个,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290呢,比291好些吧

IMX290看指标应该是比291差一些,看他们的样张,底噪也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x322我用了3000多个,满意

IMX322的效果比我手上的IMX385差不少,毕竟靶面小这么多。IMX385是1/1.9英寸靶面

网友C:
整体效果需要考虑搭载的平台、适配的lens、还有FAE的调试,不是单靠CMOS来决定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体效果需要考虑搭载的平台、适配的lens、还有FAE的调试,不是单靠CMOS来决定效果的。 ...

CMOS就像玩HIFI音响的麦克风和ADC一样,虽说不是全部效果都由这两个部件决定,但是不能怀疑这两个是最关键的部件。镜头可以换,算法和参数可以后期调试,但是CMOS一旦定下来了后期是没法动的

网友D:
想要超低噪声的,随便拿个传感器,倒点液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超低噪声的,随便拿个传感器,倒点液氮就好。。

这么夸张吗 。。

网友E:
搞个APS-C传感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APS-C传感器呗。

这个。。怕是不好搞到吧 。。,正在物色一款1英寸的,回来看下效果咋样。从目前的测试来看,像元尺寸对噪声的影响还是最明显的,小尺寸的传感器,灵敏度可以做得很高(IMX291最低照度0.0001Lux),但是噪声下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夸张吗 。。

不夸张。。jwst为了看到宇宙初生的那些光,都是泡在液氦里面的,量子热噪声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要夜视,用

ASX340CS

还有晶相  H65也不错。

网友F:
pixel size是比较主要的指标

考虑一下MT9V034,MT9P031,iMX174
这三款都能满足星光导航的要求

网友:
我知道的性价比最好的也就是290和291这个了, 两三百就能买到, 货也好买,  有些参数不错, 不是价格贵就是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xel size是比较主要的指标

考虑一下MT9V034,MT9P031,iMX174

好的,感谢推荐~

网友G:
是的  用过光学相机,低亮度拍照的虽然不用液氮那么夸张。但是会加半导体制冷,改善噪声非常明显。在微光状态下持续曝光1分钟噪声都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  用过光学相机,低亮度拍照的虽然不用液氮那么夸张。但是会加半导体制冷,改善噪声非常明显。在微光状 ...

真有那么神奇?刚好我手上就有制冷片,看来得回去试一下了

网友:
是的,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人眼的知觉是人肉神经网络处理过的,有过滤网络滤除噪声。所以摄像头要达到人眼的效果,必须要超过人眼的性能。人眼的像素大小至少10 μm直径,要能接近人眼的信噪比,基本上得用单反传感器,再把多个像素点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