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羊本田U-BE电单车的设计有严重缺陷,我已经出了2次事故【估计是所有国产电动车的通病】

楼主(2022-05-05):
现在发出五羊本田电单车一个重大设计缺陷:

开车后,处于P档位置,需要按一下P键,才能加油开车。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设计,雅迪也是这样设置的。

雅迪有个设计,捏一下刹车,也能解开p档。这个设置就有问题了。五羊本田也同样使用了这种设计。这种设计就有问题了。

我已经发生了两次事故:

将车推出工地,因为工地情况复杂,可能不自觉的列宁一下刹车,然后不小心拧动了油门(油门就在把手上,推车的时候非常容易误动),车子就飞出去甩在地上。已经摔了2次。每次都将加装的脚踏板摔断。我的车上常备AB胶。

五羊本田电单车有服务论坛吗?我希望能关闭这个脑残的设计。p档就是p档,不要捏刹车给我自动解开。

网友:
思路可能借鉴了汽车的自动P 功能, 刹车临时P车,加油自动解锁。

网友A:
只要推动车辆自动解销P档 那这个确实有坑,一不小心很容易造成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推动车辆自动解销P档 那这个确实有坑,一不小心很容易造成事故

刚才详细测试了,不是推车导致解锁,而是不自觉的捏了一下刹车,导致解锁。然后不小心碰到油门,车子就会飞出去。

网友B:
推的时候钥匙拧到关的位置,准备骑的时候再拧到ON。

网友:
这个的确很危险。我的电单车就遇到过,推着走的时候,不小心拧懂了油门导致车子突然蹿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的时候钥匙拧到关的位置,准备骑的时候再拧到ON。

只能这样了。

网友C:
改 指拨调速器 拇指油门 ,不用把手油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详细测试了,不是推车导致解锁,而是不自觉的捏了一下刹车,导致解锁。然后不小心碰到油门,车子就会 ...

这个恐怕只能靠自己控制了,捏刹车的时候车理论上车轱辘应该是被刹住的,
可能没有完全刹住(或没有松开加油的扭把)导致车往前冲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 指拨调速器 拇指油门 ,不用把手油门。

油门做在整个把手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只能靠自己控制了,捏刹车的时候车理论上车轱辘应该是被刹住的,
可能没有完全刹住(或没有松开 ...

刹车和加油门不是同时进行。

不小心刹了车,车子自动解开。一会又不小心碰到油门,车子飞出去。

网友:
记得当学摩托车的时候也有这种体验
就是右手刹车时,手用力拉,会略微的带动一下油门...结果没控制好,车怼墙上了...

网友D:
小牛没这个问题,一定要按一下才能解锁,刹车是不能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牛没这个问题,一定要按一下才能解锁,刹车是不能解锁的。

看来小牛还是考虑得周全一些。

汽车的很多设计看起来很笨,不智能化。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安全,而且是不同使用情景下的安全。

捏刹车自动解锁,只是方便了一点点(不用专门按一下p档),但也带来安全隐患。

网友:
哈哈哈,昨晚一个同事新买的爱玛电动车,研究了半天,一直显示P档,怎么都不走,自己也不清楚怎么

骑过来的,找别的同事弄了半天,也是不知道怎么的就解锁了,吓死人了,嗖一下就窜出去了,新手,

还窜了两次出去。

网友:
一定要车速为0的时候才可以切换带P档,不如在行驶过程中捏下刹车切换到P到。。。。。。

网友:
我的爱玛电动车也是这种设计,好在已经习惯了。

网友:
看到过别人拉着电动车尾转圈,倒地也有……一直很好奇,看到这个就明白了。

网友:
我那电动车,连P档都没有,只有手刹和油门

网友E:
现在十万以下的电动汽车都有一个通用BUG   在急加速轮胎打滑,或者平路上跑突然轮胎出现悬空状态。车子会急刹,类似轮胎抱死的效果。十万以下的车都有这个毛病。十万以上很多车也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好几次,车差点脱手。

网友:
小牛确认没这个问题,P的话加速刹车是不会动的
但是我也试过两次忘记切换P,车停了想推一下,就唔触发油门。。。还好没事

网友:
我以前的老台铃电动车没有P档
都是拧钥匙,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可能现在新出的都智能化了

网友F:
国内的车都是拧手柄加油门,这是个极度不安全的设计,不知道为啥都是这样做,按压的油门就会安全很多。跟P档没关系,只要是拧油门的都是会很危险,我们行业内人士都有时出问题

网友:
我家幼儿园门口,这个学期因为电动车的这个功能,已经发生两起电动车撞到小孩子的事故了

网友:
老车,没有P档,都是关钥匙的

尤其前排带小孩,手离开油门都是关钥匙或者捏刹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内的车都是拧手柄加油门,这是个极度不安全的设计,不知道为啥都是这样做,按压的油门就会安全很多 ...

拧手柄加油门,推车的时候非常容易误触发。

网友G:
我的雅迪也是这样。
解决办法:推车的时候关电;或者养成推车时左手扶车把控制方向,右手扶车座(或靠背)向前/后用力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雅迪也是这样。
解决办法:推车的时候关电;或者养成推车时左手扶车把控制方向,右手扶车座(或靠背) ...

我以后推车的时候将车关闭。

网友:
行业没很多都是无脑设计,不注重细节。

网友H:
我骑的九号也没有这个问题,解锁必须按P挡位,然后座位上坐人,脚踏收起来按P挡位才可以解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骑的九号也没有这个问题,解锁必须按P挡位,然后座位上坐人,脚踏收起来按P挡位才可以解锁 ...

你这乘客检测器估计要贵上好几百吧。。其实这种才是最靠谱的,人不坐上去就不通电,绝对不会出意外事故。

网友J:
刹车解锁应该是刹车手柄哪里有个微动开关, 看看能不能磨一下接触点改变行程, 比如刹车压到底才能碰到那个开关, 这样应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刹车解锁应该是刹车手柄哪里有个微动开关, 看看能不能磨一下接触点改变行程, 比如刹车压到底才能碰到那个 ...

改装这个方法不可行。自己拆了重新装回去担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骑的九号也没有这个问题,解锁必须按P挡位,然后座位上坐人,脚踏收起来按P挡位才可以解锁 ...

还检测座位上有人才能解锁?

还检测脚踏?

这么多检测会否导致故障率高?

比如脚踏检测坏了(这个地方下雨都是泥水),岂不使用不了车?

网友:
我的九号...不坐上去,拧油门不走的.....还有就是脚撑不收,也不走.....还有上坡推动功能,定速巡航功能....!骑了1000KM了...

网友K:
这个应该是旧国标要求。新国标是 捏住刹车的同时,再按P档,才能解锁。不过新国标的车市面上应该还很少,需要个普及过程

网友:
雅迪那个防盗。是不是也很坑,我平时不骑电瓶车,偶尔用一下,没养成先解防盗的习惯,我直接拧开,准备骑,,因为没有先解开防盗。车竟然不受控了。。一边在报警,一边车在甩来甩去。。。。难道不应该我钥匙开了车,防盗自动解掉,更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十万以下的电动汽车都有一个通用BUG   在急加速轮胎打滑,或者平路上跑突然轮胎出现悬空状态。车子会急 ...

这个是TCS牵引力控制系统,我的油车雨天也踩出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应该是旧国标要求。新国标是 捏住刹车的同时,再按P档,才能解锁。不过新国标的车市面上应该还很少,需 ...

我的这本田是新国标的。办牌照的时候,系统显示“新标车”

网友:
电动车推车特别容易冲出去,加上手往回拉,结果油门更大了,不好停下来。
我的做法是,劲量少推车,坐在上边用脚滑也好,冲出去左手刹车可以停住。
非要推的话,尽量关了推,至少要保证切到P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本田是新国标的。

我指的是比现在市面主流的新国标“更新”的国标 ,好像是前年底到去年初才制定,落实到各企业还需要时间。这个国标要求不能单一动作解锁,需要两个不相关的动作同时使用才能解锁,目的就是解决这种误解锁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检测座位上有人才能解锁?

还检测脚踏?

买的时候我也担心,骑了2个月了,感觉还行,没发现故障,看了配件,感觉都是车规级的,做工也都挺好的。就算有故障,可以用APP关闭座舱检测和脚踏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乘客检测器估计要贵上好几百吧。。其实这种才是最靠谱的,人不坐上去就不通电,绝对不会出意外事故。 ...

还好,感觉没有贵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小牛还是考虑得周全一些。

汽车的很多设计看起来很笨,不智能化。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安全,而且是不同 ...

小牛 九号 速珂都不会。九号有坐垫感应 可以关。不关坐垫感应的情况 人没坐在上面车就关动力。还有摔车呼SOS。九号推车有推车解锁组合键,人没在坐垫上 如果上坡要推车就解锁这个模式,加油门推车比较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应该是旧国标要求。新国标是 捏住刹车的同时,再按P档,才能解锁。不过新国标的车市面上应该还很少,需 ...

新国标没有要求捏刹车按p才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检测座位上有人才能解锁?

还检测脚踏?

可以在app后台关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现在十万以下的电动汽车都有一个通用BUG   在急加速轮胎打滑,或者平路上跑突然轮胎出现悬空状态。车子会急 ...

ESP介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刹车解锁应该是刹车手柄哪里有个微动开关, 看看能不能磨一下接触点改变行程, 比如刹车压到底才能碰到那个 ...

应该是复用了刹车断电功能,这个开关是常闭的,捏一点刹车就会释放。按照你的思路要加长微动开关才行。其实借鉴汽车的自动P档解锁操作就行了,单车的程序员很烂,产品经理也很烂,所以就是这样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个应该是旧国标要求。新国标是 捏住刹车的同时,再按P档,才能解锁。不过新国标的车市面上应该还很少,需 ...

我的绿源5年前买的也有按住刹车,再按P档才能解锁这个功能。这个功能也可以关掉,开钥匙前5S捏住刹车就可以取消或启用这个功能。

网友:
听过很多下车推车然后摔车的受伤的
摩托车电动车 下车后推车,我都是断电再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绿源5年前买的也有按住刹车,再按P档才能解锁这个功能。这个功能也可以关掉,开钥匙前5S捏住刹车就可 ...

五羊本田不知道能否取消刹车解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十万以下的电动汽车都有一个通用BUG   在急加速轮胎打滑,或者平路上跑突然轮胎出现悬空状态。车子会急 ...

缺少ESP系统

网友:
我的老电瓶车,推车的时候,一般是左手扶龙头,右手扶后座,这样推。
两只手都扶龙头的话,如果不加油门,推起来还挺费劲的。

网友:
爆胎后,要推远一点的路程去修,才拧钥匙通电,因为实在是累人。这种情况下,左手时刻准备着捏闸。
平时推,都不通电,就怕右手旋转了油门。

楼主:
问了新塘的五羊本田代理商,说无法设置手刹不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绿源5年前买的也有按住刹车,再按P档才能解锁这个功能。这个功能也可以关掉,开钥匙前5S捏住刹车就可 ...

这个按刹车再按P档,就是模仿 烧油的踏板摩托车的按刹车再按启动键 才能点火启动
这个P档在什么条件下会进入P档呢?钥匙开锁后?停车没用钥匙断电会进入P档么?

网友:
现在产品的设计趋势都是安全为方便让路,为了方便尽量压榨安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十万以下的电动汽车都有一个通用BUG   在急加速轮胎打滑,或者平路上跑突然轮胎出现悬空状态。车子会急 ...

我理解是为了安全考虑,想象冲出高架的特殊情况,正常开轮子悬空几率还是很小的,即使是大坑。

网友:
猛犸电动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可以考虑台铃的

网友:
我有摩托车,发现摩托车推车是一手车把,一手按在坐垫上,两只手都在车把上身体倾斜的太厉害, 而且摩托车油门虚位比较大,现在油那么贵,都是熄火推车的

楼主:
摔了2次,后尾靠背伤痕累累

网友:
人有没受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新塘的五羊本田代理商,说无法设置手刹不解锁。

vgo 也有这个缺陷 放开刹车 屏幕显示ready,要等ready消失 才会切回p档

网友N:
引用 网友I:
你这乘客检测器估计要贵上好几百吧。。其实这种才是最靠谱的,人不坐上去就不通电,绝对不会出意外事故。 ...

有一些地方是要过天桥的,如果没有油门,电单车推不上去

网友O:
我的雅迪没有这个问题,
1,P按钮在左边
2,拉刹车要2~3秒才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雅迪没有这个问题,
1,P按钮在左边
2,拉刹车要2~3秒才解锁

就是这个毛病。

工地里面推车出来,可能要刹一下车。

然后,再不小心碰到油门,车子就飞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一些地方是要过天桥的,如果没有油门,电单车推不上去

的确是这样的。

其实只要限制:按下专门的p档,或刹车+p档一起按下,才能解锁,就已经足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刹车解锁应该是刹车手柄哪里有个微动开关, 看看能不能磨一下接触点改变行程, 比如刹车压到底才能碰到那个 ...

你这样改动,会影响安全性的。

平时刹车按下,车子会让油门失效。

网友:
我的新日也是按刹车解除P档,不过好像没有解除p档又变回p档的按钮,所以平时就当没有p档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ESP介入了吧

肯定不是ESP ,就是轮胎短暂悬空就会急停。等接触地面已一下无法达到高速。表现出来的现像就是急刹。经常吓一跳。起步红绿灯大脚油门的时候雨天出现机率百分六十。不急加速就没事

网友:
这个设计确实不安全,有点脑n残。

我试了一下骑的爱玛,P档之后必须再按两下,才允许加油。差不多三四年的车子了。

网友(2022-06-14):
五羊本田的VGO连P档按键都没有,习惯之后,觉得没P档按键更好。

网友:
是按的哪个刹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详细测试了,不是推车导致解锁,而是不自觉的捏了一下刹车,导致解锁。然后不小心碰到油门,车子就会 ...

确实不合理,推车下坡的时候,自然会捏闸,然后解除P档,下坡会碰到油门

楼主:
我现在已经习惯推车不打到启动档。这样就不会误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乘客检测器估计要贵上好几百吧。。其实这种才是最靠谱的,人不坐上去就不通电,绝对不会出意外事故。 ...

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推车上坡, 有时不带点油推不动。  一般推车时, 人不在座位上的。 这就尴尬了。

网友P:
20多年摩托车经验的我表示都不是事。

不要下来推车。我看见很多人都喜欢像单车一样去推车子。
我就从来不会,要么原地掉头,要么坐上去再动车。

网友I:
引用 网友P:
20多年摩托车经验的我表示都不是事。

不要下来推车。我看见很多人都喜欢像单车一样去推车子。

没电或没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电或没油了。。。

亲,你这就抬杠了,没电或没油,就不会存在误触发的造成乱串的问题了。
不过电动力没开过,就算没什么电,下来推误触发时,还有少量电也是个麻烦。

网友:
推车时,拧到关电那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详细测试了,不是推车导致解锁,而是不自觉的捏了一下刹车,导致解锁。然后不小心碰到油门,车子就会 ...

别的品牌电动车的确是这个操作,小牛不是捏刹车,而是手按一下P档才能加油门启动,现在看这样设计是有道理的。
就是冬天不方便,带着棉披风,大拇指还需要再车把里面摸P键,没有刹车操作方便。

楼主:
我现在习惯了,推车不再打火档,没有出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