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耐压性能怎么来测试?

楼主(2022-05-05):
我需要做一个装置,大理石底下放置电极片,电极片连接高压线,10KV左右,大理石铺设在地面上,和地面一样平,用大理石来当绝缘材料,把电极片包裹起来,怎么测试大理石耐压性能?

网友A:
大理石就不是绝缘材料,是亲水的,含水率不同,电阻也不同,不同产地的大理石含的盐分种类成分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理石就不是绝缘材料,是亲水的,含水率不同,电阻也不同,不同产地的大理石含的盐分种类成分也不同。 ...

干燥的大理石可以说是绝缘体,但是大理石有一定的吸水性,影响绝缘性是其中水分的含量。

昨天测试了15mm厚度左右的大理石,用耐压测试5KV没有发现问题,长时间耐压性还未测试

网友B:
就是大理石两平面加平面电极,升压,击穿电压/厚度,即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大理石两平面加平面电极,升压,击穿电压/厚度,即是

是不是先测1mm的绝缘强度,然后成以材料厚度,就是这个厚度的绝缘

比如说某材料1mm的绝缘强度4000V,即耐压4000V/mm,10mm这种材料耐压40KV,是这样计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先测1mm的绝缘强度,然后成以材料厚度,就是这个厚度的绝缘

比如说某材料1mm的绝缘强度4000V,即 ...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要注意避免电极通过爬电距离放电和材料不同厚度下的绝缘特性均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要注意避免电极通过爬电距离放电和材料不同厚度下的绝缘特性均匀性 ...

电极在大理石里面会再套一层热缩管,把裸露的金属部分都包裹起来。山字型的电极,但是热缩管的连接处会有接缝,暂时没想到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极在大理石里面会再套一层热缩管,把裸露的金属部分都包裹起来。山字型的电极,但是热缩管的连接处会有 ...

建议仔细参考GB/T1408.1-2016的方法,道客上有标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