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继电器触点的交流参数比直流焊很多?比如电压和电流

楼主(2022-05-05):
(图片)

网友A:
直流会拉弧,交流会过零灭弧.不知道有没有直流降额曲线.

网友:
最终表现就是交流不容易粘触点,直流很容易粘一起

网友:
直流灭弧要求很高

网友:
交流电会过零,所以灭弧快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会拉弧,交流会过零灭弧.不知道有没有直流降额曲线.

请教一下,可以理解成交流电开关应用的场合更适合用继电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可以理解成交流电开关应用的场合更适合用继电器吗?

不好说,有些场合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更合适,比如需要频繁控制通断的。
只能说,高压直流不适合普通继电器。带灭弧功能的继电器就无碍。没有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