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修的时候,电源输入焊盘要串电阻多少k的电阻?

楼主(2022-05-05):
请问维修的时候,电源输入焊盘引脚要串电阻多少k的电阻,才能带电操作?

楼主:
请问,用示波器测试未知电路板的时候,要在示波器的夹子上面串电阻吗?如果要的话,得串多大的啊?

网友A:
示波器阻抗很高,不用串电阻,不过注意电源地要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阻抗很高,不用串电阻,不过注意电源地要悬空

连这个都问,建议他使用隔离变压器稳妥点

网友:
看了楼主的所有标题,这是十万哥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阻抗很高,不用串电阻,不过注意电源地要悬空

怎么悬空啊,请问前辈

网友B:
使用插头是两插的接线板给示波器供电。示波器的保护地就悬空了。此时测量非隔离电路,不能触摸示波器金属部分,不然会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插头是两插的接线板给示波器供电。示波器的保护地就悬空了。此时测量非隔离电路,不能触摸示波器金属部 ...

我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有些建筑没有提前埋入地线啊?那我以后是不是都得注意防触电呢?

网友C:
不是所有的维修都要串电阻的,串电阻的目的是防炸鸡,一般修电源才这么干,简单的方法是串一个大点的白炽灯。另外无论你串什么都不能防止你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的维修都要串电阻的,串电阻的目的是防炸鸡,一般修电源才这么干,简单的方法是串一个大点的白炽灯 ...

请问白炽灯是AC的那种吗,大概多少W合适呢?

网友(2022-06-23):
示波器探头x10一般耐压600v以下(因探头而异),测量时,主要注意的是热地和冷地,你要把接地夹夹在热地上那就放个鞭炮,跟你串电阻没有啥关系

网友:
还是有个隔离变压器可靠.  只要不同时碰到输出的两根线就没事, 我码着胆子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