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左边可以展宽查看,右边不行,怎样解决?【2次标题不合格,封锁ID 一个月】

楼主(2022-05-05):
如图,左边波形在最左边,然后可以展宽看,但右边就不行了,以前一直就是看左边,今天突然遇到想展宽右边的波形,怎么搞都不行,好像哪个地方调试一下让聚焦到右边波形。

网友:
十万哥_2 你好,点按一下先把触发点回中。

网友A:
十万哥_2,你拧X轴位置旋钮,就可以平移图像了。

网友B:
十万哥_2,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万哥_2,你拧X轴位置旋钮,就可以平移图像了。

说明你用的也是简单的功能,如果真这么简单我就不会提问了,光标锁死在左边触发那部分,二次触发部分再拧示波器就不理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万哥_2,哈哈哈。

自己去试试,张口就是十万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你用的也是简单的功能,如果真这么简单我就不会提问了,光标锁死在左边触发那部分,二次触发部分再拧 ...

我理解你的提问,就是在扩展波形后无法平移到想看的位置,难道你的示波器触发位置不能移到屏幕外?

网友:
换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你的提问,就是在扩展波形后无法平移到想看的位置,难道你的示波器触发位置不能移到屏幕外? ...

对,锁死了。只在首次触发部分能展宽,其它的都看不到展宽,当展宽的时候,立即跳到最开始的位置或者首次触发那部分的末尾,再后面的压根就看不到,只有缩小才可以。

网友:
这中东西,不是应该上逻辑分析仪吗?

网友C:
它存储范围是有限的,单次触发或暂停要是想看到更大范围,触发的时候就不要放太大,在那个采样率不过多减小的情况下尽量把要的内容都放在屏幕上,然后再放大去看

如果是连续动态下的,看下当前窗口在存储范围内的范围,左上角应该有个锯齿状的条,图太糊看不清,但一般都是那么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存储范围是有限的,单次触发或暂停要是想看到更大范围,触发的时候就不要放太大,在那个采样率不过多减小 ...

用过泰克的,说实话软件不是一般的烂,有次不小心碰到什么东西了,就直接不能正常使了。。然后每次开机之后都得复位一下软件设置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存储深度太小了,,,

网友:
LZ需要深存储示波器,或者想办法辅助触发一下,让触发点在关心的波形附近

强烈推荐Agilent/Keysight家带MegaZoom商标的示波器,大多数情况下真就随便触发,随便放大

网友:
其实,如果是数字信号,用逻辑分析仪最好,存储深度大示波器用起来会舒服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锁死了。只在首次触发部分能展宽,其它的都看不到展宽,当展宽的时候,立即跳到最开始的位置或者首次 ...

示波器存储深度太小了,而且软件可能有些问题,存储深度小不应该限制X轴位置。换深存储示波器,如是是看逻辑,不是看电平和边沿,用逻辑分析仪更合适。

网友D:
基本都是示波器太龊了,
简单的方法是想办法把要细看的位置放在触发时间中点附近触发,这样放大后还可以凑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是示波器太龊了,
简单的方法是想办法把要细看的位置放在触发时间中点附近触发,这样放大后还可以凑 ...

可能大家用的示波器不一样,您说这个方法会好一些,就是不清楚咋设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大家用的示波器不一样,您说这个方法会好一些,就是不清楚咋设置。 ...

示波器有两种界面设计逻辑
一种是无论如何都只有一屏, 要想看得多就得把时基调大. 你可以放大了看, 但别想看屏幕外侧的东西.  如果调大了信号看不清, 那就考虑开峰值捕捉
另一种是无论啥时基, 都是把存储器捕捉满. 停止以后可以左右移动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有两种界面设计逻辑
一种是无论如何都只有一屏, 要想看得多就得把时基调大. 你可以放大了看, 但别 ...

这个更需要示波器高档了,普通低端的是可以很大石基都能捕获,但是想要展开就痛苦了,存储深度小了压根就是摆设了,
甚至有些连移动到首尾都成问题,
如果楼主的示波器有一些触发功能,比如脉冲宽度,那么可以捕捉一个特定的信息达到触发,前提是你要有这样的功能,以及你的关注点的信号有特殊点

如果是数字端口的示波器,你也可以通过一些数字值触发方式,假如你的信号是一个通信线,
总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古人总结了的,否则就放放吧,

网友:
把波形的时间采集变长

网友F:
“请教朋友们一个示波器问题”标题不合格。我已经修正。封锁ID 2天,让你长长记性。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朋友们一个示波器问题”标题不合格。我已经修正。封锁ID 2天,让你长长记性。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 ...

“请教朋友们一个示波器问题”标题不合格。我已经修正。本来封锁ID 2天,让你长长记性。发现之前有同样处罚:2022-01-27 “关于定时器输出关不掉的问题帮我看看”标题不合格,不听劝阻。 合计封锁ID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