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定义的数组保存在code里面 如何保存在固定地址

楼主(2022-05-05):
u8 code apple[0x05]={0,1,2,3,4};                // 可以编译,但数组无法指定地址

u8 code apple[0x05] _at_ 0x4000;                // 可以编译 ,这个数组无法定义一个初值

u8 code apple[0x05]={0,1,2,3,4} _at_ 0x4000;                //需要这样的效果, 但是无法编译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318-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557-1-1.html

看看这两个帖子是否有用

网友:
搞个汇编文件,用CSEG伪指令确定要定位的地址,然后用DB(1个字节)或者DW(2个字节)定义表格,定义的表格名称用PUBLIC声明下,要用到这表格c文件用extern声明下

网友B:
给你1个demo参考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318-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557-1-1.html

谢谢  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网址的,我看了这个网址的内容,学会了看M51文件,以前我都是不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1个demo参考下吧

谢谢,还创建了工程,我下载下来一看,真的是豁然开朗。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