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元sc92f8003做的按摩棒,上电不工作,为什么复位脚要连电池检测的ic呢?

楼主(2022-05-05):
如图。。。。。。。

网友:
没电就复位呗,很好理解啊。

网友:
估计是为了防止 电池快掉光得时候 程序跑飞吧

楼主:
抱歉啊,该叫筋膜枪,为什么现在那么多芯片没型号,一个电池管理芯片型号也没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啊,该叫筋膜枪,为什么现在那么多芯片没型号,一个电池管理芯片型号也没型号 ...

防产品被抄板破解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啊,该叫筋膜枪,为什么现在那么多芯片没型号,一个电池管理芯片型号也没型号 ...

防楼主这样的呗

网友:
单片机的复位脚可以复用为普通IO,此应用中应该是设置为内部复位,复位脚作为普通IO用

楼主:
连复位脚的信号,感觉像心跳,一直有,万用表测得300k左右

网友:
我做过这款产品,那两个板子通过单线通讯实现充电板和控制板显示电量一致。好多年前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