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个芯片RGB转CVBS的芯片,有大佬知道哪个型号适合

楼主(2022-05-05):
现在想将 mipi转CVBS,

目前的方案是  mipi--RGB--CVBS

现在RGB转CVBS用的是CH7026,但是最高只支持1024*600,不支持1280*720

现在想请问大佬,

1、支持RGB转CVBS(1280*720)的芯片型号;

2、有没有直接mipi转CVBS的芯片?

网友A:
AD724老牌出品

网友B:
CVBS注定上不了高清。 没记错的话,PAL分辨率为720x576,NTSC是720X480

网友C:
高清上AHD,就不是CVB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VBS注定上不了高清。 没记错的话,PAL分辨率为720x576,NTSC是720X480

不是要高清,就是要将信号转成CV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清上AHD,就不是CVBS了

不是要高清,就是要将信号转成CV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24老牌出品

这个应该是VGA转CVBS啊,我要的是RGB888或者RGB666之类的

网友D:
在国产几家里面找MIPI输入,然后带TV out输出的SOC,带ddr的
比如,全志,君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国产几家里面找MIPI输入,然后带TV out输出的SOC,带ddr的
比如,全志,君正... ...

支持mipi输入的芯片SOC基本没有吧

网友:
国产的看看龙迅的,老外的就看看intersil或者techpoint的。有不少片子可以在RGB,LVDS,CVBS,AHD,VGA之间相互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mipi输入的芯片SOC基本没有吧

可以多加个IC做缩放, MIPI进RGB出720x576,再进CH7026出CVBS。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mipi输入的芯片SOC基本没有吧

mipi进,CVBS出,Mstar的有,不过量少的话,mstar不支持,开发没资料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