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输入输出可以比供电电压大很多的电子开关芯片。

楼主(2022-05-05):
   想要用一个开关芯片(3v供电,Control pin也用3v控制)来切断/接通一个12v的电平信号。类似4066 405x 等等芯片貌似 all inputs 都只能到vdd+0.5v,假设我用3v供电就只能切换3v内的信号。
如果用分立件搭的话,两个pmos+一个npn三极管也就实现了。 分立器件可以实现的,应该也有对应的芯片吧。 应该以什么关键字检索才能搜到?
.

网友A:
有一种MOS的光耦可以使用

PhotoMOS

编辑补充:

双MOS的实现方式可能存在问题,当信号电压较低时,MOS可能无法正确开启。

JFET可能也是一种选择,但可能需要较高电压来操作它,不一定合用,也不太好找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MOS的光耦可以使用

PhotoMOS

    谢谢推荐,  PhotoMOS好是好就是价格有点贵,特别是需要用到好几路的时候
正在考虑信号最小会不会<3v,打算没有合适的芯片就用这个一毛多的mos来做了,25° VGS(th) 2v 切换>3v的信号应该问题不大。价格便宜体积也小。

网友:
常用的就是光继电器,AQY212
开关速率要求高的用松下的
一般用台湾冠西的就好,价格也便宜

网友:
MAX14759,你用不起。。。。

网友:
如果12V供电不是每路独立的,看看TD62783能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