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1时钟选择芯片

楼主(2022-05-05):
RENESAS的8CA3052I满足要求,但是停产了

楼主:
TI的LMK00804和LMK00105有类似功能
MAXIM也有一个,不过只支持差分

网友A:
Diodes, Microchip也都有,但是leadtime,呵呵
用量不大的话,可以Digikey/ Mouser/云汉搜看下。

楼主:
其实SI5351也可以。只是8CA3052I最简单,封装也小,控制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odes, Microchip也都有,但是leadtime,呵呵
用量不大的话,可以Digikey/ Mouser/云汉搜看下。 ...

MCHP的时钟分配,选型页面在这里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arametric-search.html/957
SY100EL56V

楼主:
MAX9176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