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筋膜枪,不启动,目前测到电池电压只有一点几伏

楼主(2022-05-05):
准备明天拆电池,看有没有复活电池的机会。

楼主:
开始以为直接用充电器也能启动吧,折腾半天,忽然想起这电机电流应该不小吧,充电器应该带不动

楼主:
还有个地方不明白,单片机的复位脚,通过一个电阻,连到电源管理芯片,不晓得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地方不明白,单片机的复位脚,通过一个电阻,连到电源管理芯片,不晓得起什么作用 ...

。。用脑子想啊。不复位乱跑咋办。

楼主:
不像复位,像电源管理芯片给单片机的心跳信号,万用表测得300khz左右。另外,电池激活后果然正常了

网友A:
看起来不错  啥品牌的

网友B:
想问下电池怎样激活的???人为充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电池怎样激活的???人为充下电???

充电,或,电池负极跟GND短路一下

网友:
5.1假期也刚修了一个,电池没坏,电池上的电路板坏了。
直接把电池拿掉,用5V 2A的手机充电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  啥品牌的

好像叫什么双极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