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升压电路中用固态电容替换铝电解反而性能变差了,求助

楼主(2022-05-05):
如题, 帮朋友设计的POE 网卡, 用了几年都挺好的,去年调整了下封装 把贴片的铝电解电容更换成直插同容量的固态电解电容,结果 爆棚的出问题了,网卡要很久才能link上
由于板子不在身边暂时不能测量电源情况的,想请教下,这两个在相同容量下 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怀疑link 不上是因为  POE的电源不太干净 干扰到 网络通讯了

机器今天反复对比测试发现 出问题的全都是改成固态电容的, 原先铝电解电容的全部都没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ESR变小后电流变化率增大导致EMC噪声增大了,可能还是layout本来有问题的,只是换了电容把问题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ESR变小后电流变化率增大导致EMC噪声增大了,可能还是layout本来有问题的,只是换了电容把问题放大 ...

电路变化不大,就是用固态替换了电解,然后用了个小固态替换了瓷片电容,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了,忧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ESR变小后电流变化率增大导致EMC噪声增大了,可能还是layout本来有问题的,只是换了电容把问题放大 ...

因为升压到50V了,原先的铝电解偶尔有涨开的,所以更换成固态了

网友B:
固态电容代替铝电解没问题,固态电容代替mlcc是不行的
降成本可以用容量小一点的mlcc

网友:
铝电解涨开,很可能是因为纹波电流高,铝电解ESR偏大导致过热,可换成固态或高频低阻的铝电解(如NCC的kzh或kzm系列)
但没必要把mlcc也换掉。高频纹波电流要靠mlcc吸收。

网友:
可能是拿掉mlcc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代替铝电解没问题,固态电容代替mlcc是不行的
降成本可以用容量小一点的mlcc ...

请问大佬,那为什么显卡供电,看到的好像是固态电容居多?(未深究,凭看过的图片的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那为什么显卡供电,看到的好像是固态电容居多?(未深究,凭看过的图片的印象) ...

因为MLCC在不起眼的地方
固态是用来替换铝电解的,不是用来替代MLC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代替铝电解没问题,固态电容代替mlcc是不行的
降成本可以用容量小一点的mlcc ...

客户要求更换mlcc的,也是小容量的固态,看来应该是这里的问题,今天重点测试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更换mlcc的,也是小容量的固态,看来应该是这里的问题,今天重点测试下 ...

固态的性能好于铝电解,但是仍然差于mlcc,你只能用固态替代铝电解,mlcc照样得装,这样性能肯定会更好。其实用了固态可以少装一点mlcc的,但是不装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的性能好于铝电解,但是仍然差于mlcc,你只能用固态替代铝电解,mlcc照样得装,这样性能肯定会更好。 ...

独石的可以替代瓷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代替铝电解没问题,固态电容代替mlcc是不行的
降成本可以用容量小一点的mlcc ...

瓷片电容可以用独石替代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独石的可以替代瓷片的吗?

独石电容和陶瓷电容是同一种东西。
之前有人发过图,直插的独石电容就是在里面封装了一个贴片的陶瓷电容。
如果你手里有直插的独石电容,也可以自己拿钳子剪开一个来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独石电容和陶瓷电容是同一种东西。
之前有人发过图,直插的独石电容就是在里面封装了一个贴片的陶瓷电容 ...

不过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独石电容,有的拆开确实不是MLCC电容的样子,是有硅的那些质感和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独石电容和陶瓷电容是同一种东西。
之前有人发过图,直插的独石电容就是在里面封装了一个贴片的陶瓷电容 ...

这么坑  独石电容 价格一般高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坑  独石电容 价格一般高一些

反正以前我拆过,确实如此。
你也可以拿自己手上的试试呗,做硬件的人要有探索精神
陶瓷电容,相同材质的贴片的肯定好于直插的,因为直插的引脚会带来额外的串联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以前我拆过,确实如此。
你也可以拿自己手上的试试呗,做硬件的人要有探索精神
陶瓷电容 ...

批量已经做了直插了,改贴片的影响外观,忧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以前我拆过,确实如此。
你也可以拿自己手上的试试呗,做硬件的人要有探索精神
陶瓷电容 ...

换回瓷片电容,确实有点效果,但是不是每一台都正常,接下来调整开关频率,提高电源芯片的开关频率看看,主要板子不在身边都没法测量

网友:
LZ原来用的MLCC是多大容量和耐压的?如果不超过1uF,用普通直插瓷片电容代替应该也能用。最稳妥的还是用贴片的陶瓷电容,适当降低容量也行。

网友:
可能是环路不稳定

网友:
环路不稳定 换高温电解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