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HEX合并的小工具吗? 用于boot和APP一起烧写!

楼主(2022-05-06):
有HEX合并的小工具吗?用于引导程序和应用程序的HEX合并后一起烧写。

网友:
我是自己写的,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去掉 Boot 的结束行,然后把后面 APP 的 HEX 复制上去,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J-Flash就带这个功能

网友A:
俩个都烧进去。然后读出来,保存

网友:
正点原子脱机下载器,就自带这个合并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俩个都烧进去。然后读出来,保存

牛B。还他娘的挺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牛B。还他娘的挺好用。

对于STM32一直都这么干的,不用费劲找合并工具,不用考虑合并出错。bin文件可以直接用winhex复制粘贴到一起。另外好多编程器软件调入文件的时候可以指定位置,也可以用来合并

网友:
以前经常用jflash合并,后来自己用VC写了个

网友:
轻量级的可以试试Hex Editor Neo

网友:
正常iap烧录进去以后,读出就行

网友:
我也一直用这个

网友:
这,还用软件吗?
最简单,写进去,读出来
还有,命令行也可以搞定啊

网友:
JFLASH
file -> merge data file
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
现在好久没有这个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STM32一直都这么干的,不用费劲找合并工具,不用考虑合并出错。bin文件可以直接用winhex复制粘贴到一 ...

手工操作不嫌麻烦么?直接在post build里面添加执行bat文件,每次编译完就全部整完就行了

网友:
jflash    非常可靠。

网友:
用ST的STVD 导入二个文件然后另存为就行

网友:
可以用Python 写一个,github上找个例程

网友:
JFlash +1,另外很多脱机烧录都可以的

网友:
我现在的项目都是JFLASH去合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