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菜汤到在汽车脚垫上,异味很大,如何清理或者缓解?

楼主(2022-05-06):
劳动节回老家,从家里带了一坛子腌菜,放在了副驾驶位后面的脚垫上。下高速后发现坛子倒了,斜了一个角度,估计到出了1碗的腌菜水,于是把垫子拿去洗了洗,以为就好了。结果昨天一打开车门,好家伙,一股浓的浓的酸奶发酵味,仔细检查才发现已经渗到原车的地垫海绵上了。开去洗车店,店里说只能先做个全车桑拿,然后重点清洗一下副驾驶位后面。做完收了400大洋,车内味道是没有了。但是店里说过几天味道还是会有一点,让开到太阳底下开窗暴晒几天会好一点,实在还是有味道的话,需要拆掉全部的座椅,拿下原车地垫出来清洗。

我今天早上打开车门确实还是有点酸奶的味道。各位老司机有没有相同的经历,有没有有效的除味方式?

网友A:
多透风,没办法,搞点其他味道掩盖下。

网友B:
不用管了,过几个月应该就没有了,之前夏天去海边烧烤,买了一包冻的鱿鱼放在后备箱,后来堵车4小时,

也给忘记了,第二天车子里面那个味道呀,直接想吐,怎么弄都没有用,过了几个月慢慢也就散掉了。

网友C:
停在安全的,不淋雨的环境,打开全部窗让它透气。。。。

网友:
时间就是最好的治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透风,没办法,搞点其他味道掩盖下。

我目前弄了点艾草叶放在车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了,过几个月应该就没有了,之前夏天去海边烧烤,买了一包冻的鱿鱼放在后备箱,后来堵车4小时,

也 ...

几个月时间有点长啊,我不想每天打开车门就一个奇怪的味道。不过现在好像窗户开一下,车开起来,风一吹就闻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在安全的,不淋雨的环境,打开全部窗让它透气。。。。

可以打开窗户的安全的地方,城市里貌似很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打开窗户的安全的地方,城市里貌似很少啊。

比如停在公司工厂里面,有搭棚子,有保安看守。。。。基本可以放心开

网友:
用先用泡沫清洁剂擦,再用湿抹布擦。擦过的抹布用清水漂洗干净。上述步骤重复多次。
我车里倒了些自制的黄酒,车里酒香味浓郁的不得了。虽然很好闻,半个月也没散玩,用上述方法处理完的。

网友:
高浓度酒精即可。。。。。

网友:
换掉最彻底,渗透进去的不好清洗干净,会一直有味道,而且时间长了气味会挥发附着到其他位置
前段时间也遇到这情况,幸亏有两层垫子没有浸到原车垫子里,果断全扔了换新的
所以,最底层的垫子一定要防水,后备箱经常放东西的地方要再放一层吸水性强的垫子以防万一

网友:
拆下坐垫,放在通风口吹。或是用电风扇吹,至少要吹2天。我前年干过这事。倒在后排坐垫上,实在没办法,随便怎么洗都不行。最后拆下来,电风扇吹了二天。

网友:
密封,高温,通风,密封,高温,通风........

网友:
我回家拿的菜油也倒车里了,开窗吹了2周才好些

网友:
酸碱中和原理去试一试

网友:
这种情况就体现了前备箱的优点了,独立的空间,即使有点味道也不怕。

网友:
有种光触媒,除异味很有效。
我拿的是一种镀在 金属网上的。 就放车里晒就起效了。

网友:
换个脚垫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