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帮忙分析一下光学触摸的实现方法

楼主(2022-05-06):
一款小镜子,周边有一圈灯带,触摸滑动可以实现开关机和调光。拆机发现不是用的常规电容触摸方式,而是通过光敏二极管来实现的。不知道有没有坛友知道这个处理芯片是啥型号的。

网友A:
这个和你标的那几个芯片无关吧,就只是检测反射的光线而已,滤掉自然光干扰

网友:
一个带灯的镜子用料都这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标的那几个芯片无关吧,就只是检测反射的光线而已,滤掉自然光干扰 ...

光感元件与芯片的脚相连,应该是有关系的。在很暗的情况也能识别手势。

网友:
能想出这种检测的人,也是个人才,这种成本不便宜,
这东西有现成的模块。当然这样做也是可以的,这个不是普通的红外。

网友:
用料 做工都不错啊

楼主:
16个接受头搭配4个QFN的芯片,可以实现类似电容触摸的效果。可以双击滑动,不受环境光干扰。

楼主:
QFN也是调光芯片,每个灯珠可以单独设置亮度

网友:
实际上发光二极管自己就可以充当光敏检测管。论坛里之前讨论过。

网友:
前几年有用STK3410和APDS9930这种环境光/接近传感器做过类似的应用,采用2颗传感器就可以辨别手势的方向从而做出声光等量的调节。当时现场演示效果震惊了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