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power estimator(XPE)功耗评估工具准确性

楼主(2022-05-06):
打算使用V7 690T设计一款硬件平台,通过使用XPE评估工具,估计75%资源利用,300mhz时钟,4片ddr3*16,4对GTH口,120对LVDS,120个普通IO,得到
各部分电压建议电流,根据工具,进行如下电源轨规划,VCCINT(1.0V)使用20A电流,vccbram,vccaux,vcco,vccaux_io(1.8V)使用4A电流,vcco(1.5V)+ddr3使用4A电流,MGTAVCC(1.0V)使用4A电流,
MGTAVTT(1.2V)使用4A电流,保留了一定余量。
看了XILINX V7的参考设计vccint用了40A,其他几路电压都是10A左右的电源轨,是不是因为它的设计复杂呢这么大电流需求

有没有人用过XPE工具呢,准确性如何,担心根据它的评估建议电流不够用

网友A:
这种规模你可以参考cpu。。有个大几十a很正常(跑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规模你可以参考cpu。。有个大几十a很正常(跑满)。

主要是想做出好的设计,不想过设计,又担心自己考虑不周有问题,不然我十几安培直接上就完事

网友B:
用过,还比较准确。实际上功耗评估的难点是你资源利用率,IO这些都比较好确定,但像lut、ram使用率这些在设计阶段只能靠经验去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还比较准确。实际上功耗评估的难点是你资源利用率,IO这些都比较好确定,但像lut、ram使用率这些在设 ...

好的,资源利用率可以借助以前的工程评估,功能模块不全是新的

网友C:
75%资源,300M频率,这种情况下给的电流只能比参考设计多,一点都不能少。20A我觉得你用在50%,200MHz就到极限了。

网友:
fpga功耗很大程度上要看翻转率,我们一般都是设置到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资源,300M频率,这种情况下给的电流只能比参考设计多,一点都不能少。20A我觉得你用在50%,200MHz就到 ...

上面电源规划就是按照XPE工具评估的,还是极端散热条件,翻转率50%,就是比参考设计电流需求小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电源规划就是按照XPE工具评估的,还是极端散热条件,翻转率50%,就是比参考设计电流需求小很多 ...

电流应该是准的,至于温度只能做个参考,毕竟温度的决定因素太大了, 我们也是极端散热条件下,温度比实际算出来的高了20度,如果是常规板 常规尺寸常规散热的  应该会和计算出来的差不多

网友E:
估算的非常极端,相当保守。我把所有参数按最坏情况下配置结果算出来有七八十度。实际只有四十度。不过,设计的时候保守一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算的非常极端,相当保守。我把所有参数按最坏情况下配置结果算出来有七八十度。实际只有四十度。不过,设 ...

嗯嗯,我也是极端估算,就是看着跟参考设计差距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应该是准的,至于温度只能做个参考,毕竟温度的决定因素太大了, 我们也是极端散热条件下,温度比实 ...

好的好的

网友:
还是比较准的。
X家官方设计看看就行,7Z020的参考设计702开发板还给配了10A的内核电源呢,实际上很多人能用到3A都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