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什么胶粘PCB多年后仍然很结实

楼主(2022-05-06):
如题,现在要把PCB互粘和粘在其它物体表面,想找款胶,要几年后仍然结实,以前试过哥俩好,这货当时结实时间长了之后就开裂了,应该是PCB这种材料不适合哥俩好,热熔胶不很结实,网上说硅胶,硅胶是不是很多型号?不知玻璃胶属不属于硅胶一种,有用胶粘PCB几年后仍然很结实的朋友吗?说说用什么胶粘的,

注意,是粘PCB的胶,很多胶粘别的东西行,粘PCB不一定行

网友:
想起粘石材的胶水,厨房台面人造石是用胶水把几块拼拼起来,固化后极其牢固。

网友:
704,需要粘结面大一点,这样会比较牢固。但是力量大,特意去掰,还是可以掰开的。

网友A:
在电源模块上面有很多这种胶,乳白色的,固化后相当硬,相当结实

可惜的是,X宝上面卖的各种胶,都是吹的多好(耐温、硬度),然而固化后不硬,或者各种毛病,非常让人失望

网友:
平面的还是3M双面胶吧。

网友B:
这个仪器是国产的,大概是13年左右出厂的,这个胶我拿尖头钳子拧不掉,不要怀疑我的手劲,我怕用力太大把框架都掰断了。

感觉可以满足楼主要求,可惜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仪器是国产的,大概是13年左右出厂的,这个胶我拿尖头钳子拧不掉,不要怀疑我的手劲,我怕用力太大把 ...

感觉像是哥俩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模块上面有很多这种胶,乳白色的,固化后相当硬,相当结实

可惜的是,X宝上面卖的各种胶,都是吹的 ...

用导热硅胶吧。我用这货粘铁都粘死拆不下来了。。大概8cm2。

网友:
喇叭磁铁用施敏打硬AB胶粘到T铁上,只要表面没有油污还是很牢靠的。我曾经拿来粘摔坏的烙铁支架现在还是好的。

网友:
粘玻璃的结构胶有韧性,粘接力强

网友:
中性硅酮胶试试,乳白色有一定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