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 4个数据相加之后 赋值到一个变量 结果为什么会变了?

楼主(2022-05-06):
所有变量都是uint32类型

仿真截图 如下:

这是啥原因?

网友A:
有用多线程么?有在中断里修改数据么?如果有则加上 volatile,你相加的代码在哪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多线程么?有在中断里修改数据么?如果有则加上 volatile,你相加的代码在哪儿?看看 ...

这些都没有  在MAIN 前面几行 初始化的时候,
这几个数据就是用于生成编译日期和版本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多线程么?有在中断里修改数据么?如果有则加上 volatile,你相加的代码在哪儿?看看 ...

截图的第4行 就是相加的

网友:
static  加起来看看
优化等级设置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SSD的地址与buf地址是否有冲突,直针越界?

网友B:
常量后面加个u试试,比如100U

网友C:
同时将SSD1,SSD2, SSD3,Version和SSD都显示出来看一下,然后再打开计算器手工算一下。检查有没有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将SSD1,SSD2, SSD3,Version和SSD都显示出来看一下,然后再打开计算器手工算一下。检查有没有溢出。 ...

都看了 没有溢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看了 没有溢出

现在把最后一个变量写成 常数就行
最后一个变量 其实很小 0-100之间变化
好奇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把最后一个变量写成 常数就行
最后一个变量 其实很小 0-100之间变化
好奇怪

估计是观测刷新和程序运行不同步,可以在那个赋值下面放一个断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观测刷新和程序运行不同步,可以在那个赋值下面放一个断点看看

截图里放了断点  还单步执行了几步啦

网友:
SSD1,SSD2, SSD3,Version各是多少值?

楼主:
SSD1=2022000000  --->0x78854580
SSD2=50000            --->0x0000c350
SSD3=600                --->0x00000258
Version=17              --->0x00000011
加起来结果应该是            0x78860B39

网友:
代码没放完整,确定 SSD = ... 那行执行过了吗?
如果是看 SSD = ... 那行的结果,不应该是在这句的下一行打断点看吗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执行计算公式以后,存放结果的变量地址变了

网友:
堆栈溢出、数据越界都有可能
这一点代码看不出来啥

网友:
运算结果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量后面加个u试试,比如100U

楼主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