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爆了好几个,如何测试电解电容耐压值或者品质?

楼主(2022-05-06):
板子用了一批电容,板子是明纬12V开关电源供电,电解电容耐压是25V ,470UF,外面印的是changx,查不到生产地址,49个板爆了6个,还有很多板子没测试,怀疑是电容的品质有问题,销售商无法提供正规的品质规格认定书,应该是山寨产品或者小作坊生产的东西,我该如何确认这批电容有质量问题,需要证明给销售商的货品质不好,让销售商来负责拆装费用,再重新买好点的电容。

还有个问题,板子上为什么这两个一样电容一起爆。

网友A:
这种情况 一般是过压 或者电容极性接反了。我用的丰宾电解电容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我还以为是 承兴 呢, 仔细看不是, 按理说现在电容质量应该可以了, 我们以前都是用假红宝石的,经销商直接说这是假的红宝石,也都没啥事,

网友B:
chongx/changx/chong…………

索要datasheet

对于设计:
示波器检查纹波电流与datasheet内容比较
示波器检查实际运行时的电压

对于电容:
测量容量误差与datasheet内容比较
20摄氏度环境测量标称电压下2分钟后的漏电流与datasheet内容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ongx/changx/chong…………

索要datasheet

lz应该说的自己的板子电容。。估计采购不知道从哪搞来的件了。曾经我也用过一批很烂的电容,用来给后面大功率dcdc滤波,用了不到半年全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应该说的自己的板子电容。。估计采购不知道从哪搞来的件了。曾经我也用过一批很烂的电容,用来给后面大 ...

对我是说楼主板子上的

纹波电流大了烂的就快。。那种金字绿底的也不咋地

还得是余量得大,要么就牌子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是说楼主板子上的

纹波电流大了烂的就快。。那种金字绿底的也不咋地

余量大也没用。我24v,电容安的50v的,用绿的高频电容的就没事,黑皮杂牌货就很快不行。

网友:
可以找一个纹波电流(ripple)合适的电路,比如功率几十W的DCDC模块,输出电容和输入电容换成待测电容,满负载,看电容温升
用热成像仪看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一般是过压 或者电容极性接反了。我用的丰宾电解电容没有出过问题。 ...

这是国内最垃圾的电容,没有之一,连一般的山寨电容都比不上,怎么可能跟进口的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chang 是常州华威电容,changx 连生产厂家都找不到,不知道什么品牌,需要他们担责的时候鬼影都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是说楼主板子上的

纹波电流大了烂的就快。。那种金字绿底的也不咋地

一直用这个电源供电,你相信是电源不行还是电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应该说的自己的板子电容。。估计采购不知道从哪搞来的件了。曾经我也用过一批很烂的电容,用来给后面大 ...

1.电解电容本来就是滤波用的

2.谁会去怀疑这个电源的纹波不行?

网友D:
我公司里器件选择和采购流程如下:
硬件工程师选定品牌和型号,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录入K3的BOM,生产备料时采购直接按照K3里规定的品牌和对应型号数量下单。如果上机工作有问题,确认是物料质量问题就由采购和供应商负责,设计问题研发负责。原来对于物料选品牌和型号大家一直觉得非常繁琐,而且现在物料供货波动太大,一不小心哪个品牌就停产或长周期,又要这改那改的,后来想想还是能规避一些问题。

楼主:
现在手上没有电解电容耐压测试仪,无法测试这批电容的耐压漏电流。

电子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公司里器件选择和采购流程如下:
硬件工程师选定品牌和型号,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录入K3的BOM,生产备料时 ...

1.如何判断和确认是物料质量问题?

2.多少的良率才算合格? 100%?

3.小批量(几千片)的数量,元件的不良率千分之三,怎么判定品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何判断和确认是物料质量问题?

2.多少的良率才算合格? 100%?

千分之三,应该元件品质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何判断和确认是物料质量问题?

2.多少的良率才算合格? 100%?

你们不老化 烤机 ? 没有生产/售后返修总结?
实际遇到郭  一批没问题,一批又出事的现象。这东西就是一次次的总结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如何判断和确认是物料质量问题?

2.多少的良率才算合格? 100%?

举个简单例子,0603 0.1uF X7R贴片陶瓷电容,这个用量够大了,一年100万颗料最起码的。
那么如果有一批产品,使用了该电容,出现问题
先分析是不是该器件导致
如果是,一方面分析该器件使用条件和参数有没有问题(排除设计不合规范问题),一方面把坏料寄回原厂分析。
如果是料质量问题,联系厂家协商补偿事宜。
上次用了一批国产CAN总线驱动芯片,发现1K片工作异常,后来联系原厂,告知这一批次(估计有100万片左右)均为次品……最后不了了之。赔偿记得是没有的

你说的千分之三,如果确认是器件品质而不是设计问题,那就找原厂吧。
以前我在某相机厂,几条SMT线一天最高产量1万PCS相机主板,一天可能有1-20片由于PCB内层短路/断路/绿油不良导致整版报废的,这些PCB+元器件+贴片工程总成本全部由PCB厂家赔偿(这是两边都是大厂才干得了的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用这个电源供电,你相信是电源不行还是电容不行?

1.纹波电流,电容串0.1R/0.01R电阻挂示波器测量,该电流可能由电源引起也可能由负载引起,超过datasheet就是设计有问题或者是电源坏了,超了找原因,没超不要再管。

2.用示波器测量实际运行时电压是否有奇怪的尖峰

3.容量用万用表简单测一下,没有跳到另一个规格就可以了

4.漏电流用稳压电源+万用表电流档测量

编辑:修正错字-抄+找-挑+跳-你

网友E:
看一下纹波电流

网友F:
用了多久? 电源是给什么负载供电的?以前 用过一批旧蕊披新衣的电解电容,用在电机驱动上,一个月都撑不到就爆顶了。

一般功率开关电路,PWM控制的功率级,建议是选择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多久? 电源是给什么负载供电的?以前 用过一批旧蕊披新衣的电解电容,用在电机驱动上,一个月都撑不到 ...

这两天爆了6个了,短的一两分钟爆了,长的几个小时就爆了,其他的不知道稳定性怎样。

电源是给主板供电,这两个电容是并联在电源上的,负载是LED灯和风扇,你认为不是电容而是我的其他东西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纹波电流

不是纹波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纹波电流,电容串0.1R/0.01R电阻挂示波器测量,该电流可能由电源引起也可能由负载引起,超过datasheet ...

以前同一批板子相同部位,用另一个牌子的电容从没出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举个简单例子,0603 0.1uF X7R贴片陶瓷电容,这个用量够大了,一年100万颗料最起码的。
那么如果有一批产 ...

小公司要索赔很难的,这电容的生产厂家都找不到,只能找合作的经销商,元件经销商更换了品牌,参数一样的。之前经销商供的相同型号的另一个牌子(也是山寨货)电容就没这样的问题。

肯定要换另一个品牌电容,最主要是拆换这个电容麻烦,就是人工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同一批板子相同部位,用另一个牌子的电容从没出过这种问题!

那就换回去呗。
你想找人家毛病,那不就得先确认自己用的方法符合它这个牌子的datasheet,它的datasheet参数符合你的需要,然后它的实物参数不符合它这个牌子的datasheet吗
能测的全测,按datasheet所称的条件测,全程视频记录,测到它有不对的为止。国产零件应该还是比较容易测出什么不对的。

赔你人工成本我觉得无法实现,事情大概只能发展成互相消耗时间增加新的时间成本,直到问题解决或任何一方放弃。

他要不愿意退那有不对的就换货,换完再测,什么时候换到实物符合条件了什么时候结束。

用别的没问题,以前这么用没问题,这种什么用都没有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口说无凭啊。

网友:
看datasheet 按参数设计电路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你想搞清楚为什么不行,那就对比参数,测量参数,就那几个,耐压,esr, 标称的纹波电流等等

网友:
有次也是这牌子,有部分漏液,拍图片确认后,店家立即全给换了,包括拆下的,便宜有风险,只能自己考虑取舍了

网友:
来料全测不是不行,要看你是什么料,用量多少,如果量不太大,比如一次只测100个,还是能测的,找个电桥做PASS/FAIL参数筛选就行了,但量大只能抽测。
但针对楼主这个问题,为了避免下次还出现同类问题,最主要还是1从来料源头做好把控,2设计上再仔细确认有没有技术方面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chong华宏

楼主:
耐压25V,你们一般设计预留多少倍?

网友G:
引用 楼主:
1.电解电容本来就是滤波用的

2.谁会去怀疑这个电源的纹波不行?

需要考虑负载的情况 ,这种电源在负载稳定的情况下 可能还行  ,负载变化的情况下 ,也会出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考虑负载的情况 ,这种电源在负载稳定的情况下 可能还行  ,负载变化的情况下 ,也会出问题 。

负载是三四个直流风机,两个LED灯,风机和LED灯启停是受程序控制的,有时两个风机启动,有时4个启动。

整个基本上是终身维保,在实际运用中的大批量的这种电源,还未发现有问题的。

网友H:
明显是纹波电流超过了电容的允许值,楼主这个案例应该和耐压没有什么关系,楼上各位说的对,要看datasheet来选择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明显是纹波电流超过了电容的允许值,楼主这个案例应该和耐压没有什么关系,楼上各位说的对,要看datasheet ...

电解电容的漏电流,ESR没有关系吗?

网友I:
纹 波  电 流 !  赶紧查下这四个字吧.

胳膊粗的正品电解电容也因为纹波电流不够而爆过, 巨烫 直接冒黑烟.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纹 波  电 流 !  赶紧查下这四个字吧.

胳膊粗的正品电解电容也因为纹波电流不够而爆过, 巨烫 直接冒黑烟 ...

纹波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J:
黑色的普通电解电容用在高频滤波上是最容易鼓包的,换高频滤波电解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黑色的普通电解电容用在高频滤波上是最容易鼓包的,换高频滤波电解电容就好了 ...

这种吗?外壳金色的电容和黑灰有啥区别

网友K:
这么剧烈的损坏已经不用考虑esr等品质参数了,直接看耐压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剧烈的损坏已经不用考虑esr等品质参数了,直接看耐压够不

前面大神坛友回答的很详尽,纹波电流我哪还没测,也不太好测,手上没有0.1欧电阻,只能先测测耐压如何,所有排查没问题之后,再去测所谓的纹波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吗?外壳金色的电容和黑灰有啥区别

黑色外皮的电容一般是用在工频滤波,金色的是高频滤波,具体定义可以查阅厂家提供的产品资料。以前见过有一种进口的黑色外皮电容竟然标的是高频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三四个直流风机,两个LED灯,风机和LED灯启停是受程序控制的,有时两个风机启动,有时4个启动。

带直流风机,很丰富的电流尖峰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举个简单例子,0603 0.1uF X7R贴片陶瓷电容,这个用量够大了,一年100万颗料最起码的。
那么如果有一批产 ...

哪家的can,我们见识一下

网友L:
连手册都拿不出 那还敢用,物料一定走正规渠道。出了问题原厂可以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连手册都拿不出 那还敢用,物料一定走正规渠道。出了问题原厂可以检验。

这也是我怀疑它品质的原因之一。连规格书都是照搬 常州市华宏(chang)电子有限公司铝电解电容系列的规格书,把厂家信息的字全部删了,chongx里面的o应该是a,度娘搜不到哪里做的。

电子产品都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个电解电容由销售商报价是含税0.09元/pcs,生产成本应该会更低, 相同参数 丰宾电解电容的报价0.29元

chong华宏 已更正: chang华威(常州华威电容 江苏华威世纪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常州华威电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主要包括铝电解电容器、电容器引线、电容器引出线专用设备及配件。)

国产的东西,李逵李鬼,都快搞不清了

网友M:
量不大直接上红宝石的吧,价格高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M:
量不大直接上红宝石的吧,价格高不了多少

考虑更换成绿金电容,国产艾华电解电容也很不错。

网友N:
引用 楼主:
考虑更换成绿金电容,国产艾华电解电容也很不错。

艾华的哪里买?感觉不太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N:
艾华的哪里买?感觉不太好买

168八上有代理商,官网也有代理商。不选艾华了,找了一家更便宜的,工厂在东莞,比小作坊做的电容肯定要好。

网友O:
风华利华的电解电容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O:
风华利华的电解电容如何?

没用过。

网友:
为了不给售后找麻烦,以后尽量用正规渠道的 好一些的元件

网友:
看看极性有没有问题,电容式不是正规渠道。。。
有的电容出场极性错了

网友P:
1, 建议 串个5-10R 的NTC     2, 换个 同参的红宝石 试试        分别批量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P:
1, 建议 串个5-10R 的NTC     2, 换个 同参的红宝石 试试        分别批量测试看看 ...

串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

网友Q:
会爆炸的玩意儿还是得挑靠谱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Q:
会爆炸的玩意儿还是得挑靠谱的品牌

刚开始连炸好几个,现在又没动静了

网友R:
哎,我这的产品最近也时不时电容爆掉,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哎,我这的产品最近也时不时电容爆掉,崩溃

什么品牌?测量了纹波电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