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百元头戴式耳机,实验室用,隔音和音质相对好就行

楼主(2022-05-06):
求推荐百元头戴式耳机,实验室用,隔音和音质相对好就行

楼主:
不用特别贵,就是在实验室用。头戴式的对耳朵好一点,入耳式的久了耳朵痛。

网友:
没用过隔音好的耳机, 我用akg k420

网友:
京东自营,按价格排序。
百来元的就是消耗品,选一个差不多就行。

网友:
以前有 AKG K44,K77 都是头戴式,监听的入门级别,百来元,现在停产了

网友A:
要隔音只能是密闭式。很多号称监听耳机是开发式或半开放式,会漏音。建议搜寻DJ耳机,或在监听/录音耳机中寻找密闭式耳机。以上所指的都是头戴式不含麦克风的耳机。

网友:
选择降噪类。预算不高,不建议考虑品牌。
一百多,有款打着德国旗号的,黄色外表,效果还不错
三百以内的,降噪的,京东上找,东莞那边发货的。效果也是很不错。比多多上还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隔音只能是密闭式。很多号称监听耳机是开发式或半开放式,会漏音。建议搜寻DJ耳机,或在监听/录音耳机中 ...

声音开大一些,不就隔音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