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7.22好像不能定义long long 数据,怎么破解?

楼主(2022-05-07):
如题ICC7.22定义了一个long long数据,定义时不出警告,让其等于一个超32位的数编译警告溢出,仿真查看这个数据是long型,让其等于一个超32位数据,恒等于0xFFFF   FFFF,求破解,怎么定义一个64位数据

网友A:
64位数字常量是LL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位数字常量是LL后缀

后缀L可以,LL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缀L可以,LL出错,

标准就是这样的。
除非你这个编译器很老,根本不支持64位的long long类型。
我不知道不支持long long的编译器如果遇到你定义一个long long类型的变量是什么结果,或许它直接当作long而不报错~

网友B:
ICC7.22 不支持 64bit 整形,唯一一个支持 64bit 的类型是 double,还需要额外开关。
以下摘自 ICC7.12 使用手册,数据类型:

网友:
不能用的话比较麻烦,只能写个结构体模拟了,自己写math函数

楼主:
翻出来AVR汇编指令表,汇编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C7.22 不支持 64bit 整形,唯一一个支持 64bit 的类型是 double,还需要额外开关。
以下摘自 ICC7.12 使 ...

double能够安全表示的整数我记得只有int53(±9007199254740991)吧,超过了就模糊了

网友:
以前玩51的时候也是,4个字节乖4个字节 得8个字节,在网上找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