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为的企业路由器AR1220做家用怎么设置?

楼主(2022-05-07):
搞了台华为的AR1220,想在家里用,不知道怎么设置,感觉和家用的路由器差别很大,求群里用过华为企业路由的教一下怎么设置,我用ie能登陆进去,wan口设置ppoe,但是lan怎么设置呢?

网友A:
LAN口设个网关地址和掩码就好了吧,比如192.168.10.1/255.255.255.0    VLAN默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口设个网关地址和掩码就好了吧,比如192.168.10.1/255.255.255.0    VLAN默认就行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记得这AR系列开机慢的离谱…但有配置向导

另外lan别忘了开dhcp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AR系列开机慢的离谱…但有配置向导

另外lan别忘了开dhcp分配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