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振荡电路(文氏电路)二极管不起作用的原因

楼主(2022-05-07):
电路如图,电路原理不多说了,NC元件是预留调节频率的,
1、R9焊接为1k、2k输出波形均是两边消顶,2k时比1k时波形要差,更像方波一些,感觉就是二极管没起作用
2、二极管由1N4148换成1N4935(安森美的快恢复整流管),没有任何改善,拆下来的4148测量也没有损坏
3、R9换成330欧,也就是(9.1+0.33)/4.7=2.006基本刚好满足起振条件,输出波形上方没问题了,下方略微消顶,感觉还是二极管没起作用
4、电源由±8V改为±12V,没有任何改善
5、更换R9的值会略微影响振荡频率(从原理上讲是不应该的),R9越大振荡频率越低
上面电路是参考的康华光的模电书,后来又翻了童诗白的书,干脆把R9去掉,波形两头消顶,感觉还是二极管没起作用
没辙了,感觉技穷了,像坛友请教,谢谢
本来要发悬赏帖的,但最低悬赏100汤圆,我只有17个,不知道怎么充值,最后采纳的有效方案,充话费吧,50元

楼主:
补充一点,忘了R9在哪个阻值的情况下,把两个二极管拆掉,波形没变化

楼主:
再补充,这个电路在multisim下面仿真,二极管是可以起作用的,但仿真软件下,信号频率好像与理论值相差稍微大些

网友A:
这种电路就得先仿真,然后再实测微调。
我以前在音频方面做的,用失真仪测试,好像能做到千分之几的失真度。当成标准源,供产线当工具用。

网友B:
震荡频率取决于R3R4,C3C4,二极管在这里只是波形的非线性校正作用,R9阻值越小作用越不明显,不知楼主要调什么,频率?还是失真?失真读一般用失真仪测量,示波器分辨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就得先仿真,然后再实测微调。
我以前在音频方面做的,用失真仪测试,好像能做到千分之几的失真度 ...

谢谢!是先做了仿真的,仿真没问题,二极管可以起作用;仿真的频率还不如实际电路更接近理论值呢
其实这个电路太经典了,仿真与否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荡频率取决于R3R4,C3C4,二极管在这里只是波形的非线性校正作用,R9阻值越小作用越不明显,不知楼主要调什 ...

谢谢!电路原理大概清楚,书上的经典电路。是感觉二极管完全没有起到波形的非线性校正作用,做了一些调试工作,没效果,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明显的消顶,示波器看看没问题

网友B:
标准电路两个二极管是不用的,负反馈端的分压电阻尽量与正反馈端的两个对应,还有,4k与102的取值不好,(Q值过低)会导致波形趋向于方波,建议加大102的值缩小4K电阻值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36693&mobile=2
这个是我10几年前做过的一个正弦波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电路两个二极管是不用的,负反馈端的分压电阻尽量与正反馈端的两个对应,还有,4k与102的取值不好,(Q ...

谢谢。趋于方波是因为(R8+R9)/R7>2的原因,所以要靠两个二极管的动态电阻来调整,这本来就应该是二极管的作用。没起振的时候需要(R8+R9)/R7>2,保证可靠起振,起振以后,靠二极管的动态电阻保证(R8+R9//rd)/R7=2,但现在发现二极管没起作用。这个电路原理不复杂,有点挠头了
阻容取值的问题没办法,只能看手头的器件了

网友C:
R8  R9 比例不对,要让二极管起作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得在0.6-0.7V,算一下R9两端电压是0.6V的话,输出正弦波峰值得有10V以上,显然是不可能的
说明R9上面的实际电压小于0.6V,二极管发挥不了作用
建议R8 R9总阻值大于9.4K,但是R9的阻值得比现在的1K大一些,用2K或者更大一点的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趋于方波是因为(R8+R9)/R7>2的原因,所以要靠两个二极管的动态电阻来调整,这本来就应该是二极管 ...

R8阻值缩小一些试试,对称,应该在4.7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R8  R9 比例不对,要让二极管起作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得在0.6-0.7V,算一下R9两端电压是0.6V的话,输出正 ...

谢谢,怀疑过这个原因,我把R9开路都不行;R9开路的时候,二极管两端是峰峰值1V左右的方波,基本符号这个管子的正向压降值;有R9是康华光书上的图,没有R9是童诗白书上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R8  R9 比例不对,要让二极管起作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得在0.6-0.7V,算一下R9两端电压是0.6V的话,输出正 ...

实际我正负8V供电,输出正弦波峰峰值有1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我正负8V供电,输出正弦波峰峰值有13V

削波失真,峰值过大了,接近电源电压了,降低峰值 降R9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36693&mobile=2
这个是我10几年前做过的一个正弦 ...

电桥能起振厉害了。

我以前搭过多种振荡电路,就这个电桥从来没振过。。现在基本上只用晶振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削波失真,峰值过大了,接近电源电压了,降低峰值 降R9

这个电路不是放大电路,是自激振荡电路,幅度应该是控制不了,控制幅度还是靠的那两个二极管,现在没起作用,没辙了,明天再焊一块试试吧
目前这个效果纯粹是因为(9.1+0.33)/4.7=2.006,跟2太接近了,如果比2大的多,输出基本直接就是方波(还是要靠非线性器件弄成正弦,比如二极管、热敏电阻等)
吴哥9楼的链接好奇怪,只能手机访问,电脑不行
还有那个链接里15楼提到“反馈并联发光管”居然比低压的稳压管效果好,这个不想试了,我试了1N4148和1N4935,效果没啥区别
图是童诗白模电书上的

楼主:
9楼链接里面15楼提到的用发光二极管倒是不麻烦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是放大电路,是自激振荡电路,幅度应该是控制不了,控制幅度还是靠的那两个二极管,现在没起作 ...

又继续翻书,幅度有控制方法,明天试试

楼主:
有个交代,不算解决的很完美,这个电路的原理不多说了,任何模电的书上都有
还是童诗白的模电书,在实验部分提到了输出信号幅度的问题
以顶楼的图为例,R9开路的时候,Vopp=Vdpp*3R7/(2R7-R8),Vdpp是指二极管两端电压的峰峰值
从这个式子可以看出,R8肯定要小于2R7(不然直接满足起振条件,二极管完全失去意义了),缺的部分靠Rd(二极管的导通阻值)来补,但R8不能太接近2R7,不然输出信号幅度太大,直接消顶,我的问题应该就是这个
我把R9拿掉,R8换成6.8k的,输出信号幅度变小,消顶消失,但信号过零处感觉有明显失真,把R9焊成4.7k的,失真略有改善,看起来仍然不完美,至此又陷入没招的漩涡,继续请教两个问题
1、怎么继续改善失真?
2、从上传的几幅图来看,R9会影响振荡频率,R9越大,输出信号频率越接近理论值,实际电路中R3和R4我使用的3.9k的

楼主:
看出点门道来了,除了在20楼提到的条件以外,R8+R9在大于2R7的条件下,越接近2R7,波形越好,也就是说需要二极管起作用,但是起的作用越小越好,R9换成3.3k又略有改善
就剩R9影响振荡频率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出点门道来了,除了在20楼提到的条件以外,R8+R9在大于2R7的条件下,越接近2R7,波形越好,也就是说需要 ...

R3.R4,C3.C4配比不对也会影响失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R4,C3.C4配比不对也会影响失真的

是的,但是失真的原理不同,R3.R4,C3.C4更多的要求是对称性,这个影响滤波,即要求精确匹配

网友D:
个人想法
图片中假设输出Vout=5v,那么输出经过图片中画出的红线路径,在R9上的压降小于0.7V,就不会自动调整运放增益,当然就不会限幅了,输出为最大状态就是削顶。
建议二极管改成锗管,或是改接在R8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想法
图片中假设输出Vout=5v,那么输出经过图片中画出的红线路径,在R9上的压降小于0.7V,就不会自动 ...

实际上我把R9开路都不行,参考我20楼和21楼的解决办法,我觉得是找到原因了
感觉二极管的交流阻抗与一般的欧姆定理不是一回事,具体也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