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PPT上面有温度传感器接口?

楼主(2022-05-08):
当然太阳能电池温度特性我们都清楚,随着温度升高端电压下降影响发电效率,但既然MPPT都已经跟踪了最大功率点,那么很多MPPT有温度传感器连接端口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贴在电池上的,监控电池温度

楼主:
监控太阳能板的温度,这当然知道了,我的问题是这个温度需要参与MPPT控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监控太阳能板的温度,这当然知道了,我的问题是这个温度需要参与MPPT控制吗? ...

楼上说的这么清楚了,你还在琢磨太阳能电池板干嘛

网友B:
“太阳能电池”

网友:
监控蓄电池火外接电池温度,防止意外和过热保护.....好像有的模块时可以配置输入类型和保护动作,等一系列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这么清楚了,你还在琢磨太阳能电池板干嘛

老眼昏花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电池”

描述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