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里for (u8Count = 0; u8Count < 256; u8Count ++)不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2022-05-08):
单片机型号是STC1K08,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h"

extern bit Time500MsFlag;

xdata volatile uint8_t u8Buffer_Write[256] = {0};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8_t u8Count;

        /** 初始化系统,包括MCU和外部设备资源 */
        Init_System();

        // printf("System Initial OK!\r\n");

        for (u8Count = 0; u8Count < 256; u8Count ++) {
                u8Buffer_Write[u8Count] = u8Count;
        }

        Uart_Send_Data(UART1, u8Buffer_Write, 256);

        /** 系统循环 */
        while (1) {
                if (Time500MsFlag == 1) {
                        Time500MsFlag = 0;
                        Set_LED(LED0, TOGGLE);
                }

        }
}

烧入单片机后死在for (u8Count = 0; u8Count < 256; u8Count ++)这一句,把<256改成255可以运行,改成<=255也运行不了。我不明白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求来个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u8Count 最大是255,你在for循环中,u8Count加到255后变0
这个for循环一直跳不出来,肯定是死在这里了。。。。

你将u8Count 定义成int试下

网友:
楼主自己不是已经发现问题了吗?
u8的变量,从0~255,那么你Count < 256,这个条件会一直被满足,自然就无法退出循环,死在这里了。

网友:
8位无符号数最大就是255,<256肯定死循环呀

楼主:
看了下,应该是u8Count最大值是255,再加1成256时溢出变成0,所以一直循环下去。但是为什么改成for (u8Count = 0; u8Count <= 255; u8Count ++) 也是死在循环里出不来呢?

楼主:
u8Count改成int是正常的,但是for (u8Count = 0; u8Count <= 255; u8Count ++) 也是死在循环里,这里是先取值比较,再执行执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应该是u8Count最大值是255,再加1成256时溢出变成0,所以一直循环下去。但是为什么改成for (u8Coun ...

u8型的,0-255小于256和小于等于255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型的,0-255小于256和小于等于255有区别吗

小于256可以理解,因为值永远不会等于256或大于,但是<=255理解不了,因为值能等于25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型的,0-255小于256和小于等于255有区别吗

哦,哈哈,想到了!之前一直在这个误区。

楼主:
这个再请教个问题,为什么STC关电的时候,串口会收到一个0x00:

这个是STC本身串口通讯协议发出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再请教个问题,为什么STC关电的时候,串口会收到一个0x00:

下电的低电平 按串口解析是这样的
ch340忽略了停止位?其他型号usb串口可能不会收到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电的低电平 按串口解析是这样的
ch340忽略了停止位?其他型号usb串口可能不会收到00 ...

手上STM32的板子印象里没有这样啊,其他的板子印象里也没有这样的。

网友:
有些编译器会警告的。

网友C:
楼主是做调试时用到串口发送数据来显示吗?

网友D:
这样试一下,
for (u8Count = 0;u8Count <= 255; )
        {
                u8Buffer_Write[u8Count] = u8Count;
                u8Count ++;
        }

网友:
真幸福,从好多年前开始,遇到的软件问题都只能自己研究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调试时用到串口发送数据来显示吗?

其实是想把内部EEPROM数据显示出来,结构搞成死循环:)这段时间一直用STM32,都是unit32_t型,所以一进来就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试一下,
for (u8Count = 0;u8Count

这样子是不行的,看我上面有说到了。因为u8最大值是255,这个一直成立的,一加到256,就溢出成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试一下,
for (u8Count = 0;u8Count

这不是一样出不来吗

网友D:
有什么方法,u8Count for循环可以计数256次/0xFF次,
不要定义u1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方法,u8Count for循环可以计数256次/0xFF次,
不要定义u16,

for(u8Count=0;u8Count<=255;u8Count++)
{
   //做你的事
  if( u8Count == 255 )
  {
     break ;
  }
}

网友:
引用 网友E:
for(u8Count=0;u8Count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方法,u8Count for循环可以计数256次/0xFF次,
不要定义u16,
uint8_t u8Count = 255;

do {
        /* code */
} while (-- u8Count);

这样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我之前玩这个片子,int最大是ffff,搞得我bug找了好长时间

网友F:
uint8_t u8Count = 255;

do {
        /* code */
} while (u8Count--);
这样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uint8_t u8Count = 255;

do {

少一次吧?为0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一次吧?为0不执行,

先执行一次DO,再while判断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执行一次DO,再while判断的

uint8_t u8Count =1;
初试设置为1,那会执行几次/* code */ ?
u8Count =0; 是不是就不执行/* code */ ?不是就少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int8_t u8Count =1;
初试设置为1,那会执行几次/* code */ ?
u8Count =0; 是不是就不执行/* code */ ?不 ...

随便写个代码验证:

-- u8Count:

u8Count --:

所以:

        uint8_t u8Count = 255;

        do {
                Uart_Send_Data(UART1, &u8Count, 1);
        } while (u8Count --);

是可以执行256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写个代码验证:

-- u8Count:

试了一下,u8Count 后减--确定可以,谢谢,

网友:
c没有<=的吧?
c++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