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scale+ 里面怎么实现bitslip 功能

楼主(2022-05-08):
iserdes3出来的数据怎么进行bitslip呢,出来的并行数据直接用两个寄存器缓存,每个bitslip 周期移位一次么。

网友A:
自带bitslip,你参考xilinx的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bitslip,你参考xilinx的ug。

iserdes3 里面好像不带bitslip,iserdes2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iserdes3 里面好像不带bitslip,iserdes2带。

那就无解,你试试用它自带的bit align吧。估计是被xilinx简化掉了。毕竟从7+开始bufio就没有了,只能走pll了。

网友(2022-06-22):
bit slip 自己写,手册上写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