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家里的大功率LED客厅灯的86开关打火损坏,怎么破?

楼主(2022-05-08):
RT,开关面板为山寨的,但是同样的频次使用,隔壁的那个小LED开关就暂时没事,已经换上新的开关了,也是非品牌开关;
感觉是LED为容性负载,通电/断电瞬间,电流很大,导致产生火花;

客厅的吸顶LED灯,功率应该也就 100多瓦吧,但是打开时,总是产生火花,每次开关,LED会自动切换不同的LED颜色和亮度的那种;

上图:

网友A:
你应该换品牌开关,其实现在的部分LED驱动电源的冲击太大了,我家的客厅灯开关(西门子远景)用了6年之后最近也偶尔会接触不良了,也许是前不久刚换的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换品牌开关,其实现在的部分LED驱动电源的冲击太大了,我家的客厅灯开关(西门子远景)用了6年之后最 ...

已经在某宝买了个不知名的开关,先用着;
我在想是否需要在开关处增加什么缓冲或者吸收火花的元件比如电容电感什么的,减小这种冲击。
希望有做过LED照明驱动的的大神们请科普下。

网友:
就是led电源里面那个电容充电导致的,串联个NTC

编辑:
-PTC
+NTC

网友B:
我家灯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是在开关上串个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灯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是在开关上串个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解决问题。

哈哈哈,我握个爪,我找个开关电源的NTC   串入实验下,用NTC 5D 的应该差不多吧 5欧姆 ,按功率100W,电流也就0.5A左右的稳态电流,一般的开关电源的NTC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握个爪,我找个开关电源的NTC   串入实验下,用NTC 5D 的应该差不多吧 5欧姆 ,按功率100W,电 ...

这种是低PF的,100W功率,电流有0.9A了,NTC在冷态时有用,热了效果会差很多,但也比没有要好,可以用5D-13,我这有样品,元件不值钱,运费贵。

网友:
质量问题,这点功率冲击电流不算什么,不必大做文章纠结,找个质量好的就行

网友:
LED电源整流桥后有电容,100W的启动冲击电流几十A正常。
不过这面板真的是有问题,换品牌的好了

我们做测试的开关没遇到这种情况,大品牌的LED电源对有启动电流要求,加PTC或者串电阻启动,启动后用继电器或MOSFET把启动电阻短路。
主要是防止几十个电源同时上电的冲击电流太大,对控制设备有影响

楼主:
先用5D-13试试吧,有精力的话,把家里的照明全部改造成遥控的带wifi控制,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