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单运放OPA344 能不能用LM358代替?

楼主(2022-05-09):
如题,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5脚的pin2pin代换型号,实在不行就只能改板子了

LM358是手头有的材料

不知道论坛福利什么时候发放给大家

每天弹窗了

网友A:
你要什么福利

网友B:
问某某运放能不能替代,而又不说自己所需的参数的,视为不在乎运放的参数,只要是个运放就行,所以永远回答可以替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某某运放能不能替代,而又不说自己所需的参数的,视为不在乎运放的参数,只要是个运放就行,所以永远回答 ...

lz要是直接换上去,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要是直接换上去,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

谁叫他想便宜又不说自己实际使用的参数啊。

万一之前买贵的运放是为了保险呢,实际使用到的参数便宜运放也将就够用

网友D:
在很多人眼里运放都是理想的,耐压无穷高,零飘无穷小,功率无穷大,共模抑制比也1万dB,温飘每度万分之一纳伏,频率起码要1万兆,价格近似为零

网友:
LM358的单运放版是LM321。

网友E:
LZ手头的LM358是5脚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很多人眼里运放都是理想的,耐压无穷高,零飘无穷小,功率无穷大,共模抑制比也1万dB,温飘每度万分之一纳 ...

还有,能输出轨到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能输出轨到轨。。

这个都算比较专业的了, 有某工,年30余,欲把1V的200Hz交流电压放大100倍后输出100V的交流, 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项目组用变压器升压失败了,卡了2周了,然后大家商量准备用LM324来做。

别问我然后
因为

然后 ……

我把他们全部优化给竞争对手的公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什么福利

坛里不少TX 包括我 发贴声讨某饭的事    可能你不知道
因为站长答应给1年福利奖励的,

唉 他是大忙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手头的LM358是5脚的吗?

虽然老了还没糊涂到忘记LM358是几只脚,
顶楼不是说了吗 板子可以再改呀,无所谓几个脚

也知道LM358可能不合适 毕竟我是外行,纯兴趣爱好而已
不懂就问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老了还没糊涂到忘记LM358是几只脚,
顶楼不是说了吗 板子可以再改呀,无所谓几个脚

(1)希望的带宽,(2)希望的摆率,(3)轨到轨要求,这3点是最基本的运放性能了,像偏置之类除了pa级的超高阻抗运放之外,大多不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希望的带宽,(2)希望的摆率,(3)轨到轨要求,这3点是最基本的运放性能了,像偏置之类除了pa级的 ...

发贴时忘了 最近还买过几个运放,脑子里只记以前的存货 LM358

参数接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希望的带宽,(2)希望的摆率,(3)轨到轨要求,这3点是最基本的运放性能了,像偏置之类除了pa级的 ...

对直流信号还有个非常重要的vos你忘了说。对直流信号来说,vos比带宽和摆率更重要。这俩是对主要针对交流信号的。
我主要做直流,平常只看vos和轨到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