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数据加int数据 如何判断是否有溢出

楼主(2022-05-09):
long apple1;
int        two;

void main()
{
        apple1=1000;
        two=100;

        while(1)
        {
                apple1=apple1+two;
        }
}
// 数据一直加 apple1数会越来越大,会有溢出的时候 ,就是0XFFFFFF9C + 100 =0,会溢出 。怎么判断是不是溢出呢?

网友A:
加之前先判断一下,如果大于等于0XFFFFFF9C,再加就溢出了,就不要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之前先判断一下,如果大于等于0XFFFFFF9C,再加就溢出了,就不要加了

如果two这个数值未知呢? 我想用apple1 加后 跟 加前 的数据比较 ,如果加后的数据小于 加前的数据,说明溢出了。
但感觉这个方法 怪怪的

网友:
比较啥。。直接(A&0x80000000)!=(B&0x8000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two这个数值未知呢? 我想用apple1 加后 跟 加前 的数据比较 ,如果加后的数据小于 加前的数据,说明 ...

你这个方法可以,就是这样用的,不奇怪,也可以用0XFFFFFFFF-apple1,再和two比较下,就知道会不会溢出了。

楼主:
我想通过判断C位的方法,仿真试了。最简单。
相加后有一个C位,如果是1 肯定是溢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通过判断C位的方法,仿真试了。最简单。
相加后有一个C位,如果是1 肯定是溢出了。 ...

你这个方法不错,
实际上输入不确定的时候,先判断再运算就好了。
MISRC 规范中 明确有相关的要求 ,输入必须是确定数

网友:
判断apple1小于等于0时就是溢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通过判断C位的方法,仿真试了。最简单。
相加后有一个C位,如果是1 肯定是溢出了。 ...

问题是你C语言拿不到CPU里面的那个溢出标志位。
所以只能自己做比较了。

网友:
如果都是正数,只要判断相加后的值是否比相加前的值大就行了
或者申请一个long long int的做对比,只要不相等就是溢出了,这个不用考虑正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C语言拿不到CPU里面的那个溢出标志位。
所以只能自己做比较了。

就算能读到,也可能会有问题,比如刚好来个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算能读到,也可能会有问题,比如刚好来个中断。

中断倒是不影响,不然就没法写程序了。
下一条指令取标志位,取到的一定是上一条指令执行的时候设置的。与中间是否被中断打断无关。
如果愿意写汇编,你确实可以写个函数来读取cpu的进位标志,但是放在c里面可能没意义,因为你必须在前面的加法执行完的后一条汇编指令的位置去读,而在c的层次上,编译器做完加法还要保存结果到目标变量,然后你就没机会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断倒是不影响,不然就没法写程序了。
下一条指令取标志位,取到的一定是上一条指令执行的时候设置的。 ...

哦,是啊,状态寄存器一般都入栈了。

网友:
如果是大于42亿多算溢出,这两个变量都应该定义为无符号数,然后判断如果apple1小于100则为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