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大家注意避坑,STM32H7在调试模式下SPI监控寄存器会卡住

楼主(2022-05-09):
使用STM32H750VBT6用SPI进行数据通讯,经常卡在接受数据的地方。使用Debug监控寄存器标志位(SPIx->SR&1<<0)也一直是0。
结果查看一下其他一款用了一年多的板子,也使用到SPI,进入监控模式时也会卡住,而且程序也会卡死不运行。退出监控模式就很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正常使用的,而且使用过程中几个月不断电都不会卡死。
后来在网上查找问题,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四、调试STM32程序时,某些标志位被调试软件意外清除的问题
      在调试的过程中,使用调试软件的寄存器或存储器显示窗口,可以很方便地查看外设寄存器的状态。
      很多朋友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在单步调试时始终不能在显示窗口看到某些标志位的变化,应该设置这些标志位的时候,窗口中却显示为0,不少人都错误地认为这是芯片的问题。
      我们知道,不少STM32外设的状态寄存器位,可以通过对某些寄存器的读操作而清除(例如I2C的I2C_SR1中的很多标志位),在调试过程中,每当程序停止在设置的断点或单步停止时,调试软件都会自动地读出所有指定的寄存器和存储器中的内容,并刷新窗口的显示,调试软件的这个读操作恰好清除了那些标志位,造成了上面描述的现象。
https://shequ.stmicroelectronics.cn/thread-599502-1-1.html

于是尝试进入Debug状态,但是关闭SPI寄存器的监控窗口。故障消失。

网友:
有些寄存器只要读过就会清0,手册里会有说明,所以必须关闭监测窗口打断点。sT刚推出时就有这现象

网友:
知道这个情况,仿真时,避免读改变外设状态的寄存器。

网友:
楼主肯定没认真看过寄存器手册,stm32好多都是这样,包括串口,读这个寄存器后对应的标志会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