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LCD的HPW,HBP,HFP,VPW,VBP,VFP寄存器

楼主(2022-05-09):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8549-1-1.html里写的HPW,HBP,HFP,VPW,VBP,VFP与寄存器关系有错,在我手里的两种LCD屏都不能正确显示。
整理了一下寄存器和LCD参数的对应关系,目前在我手里的两种屏都能正确显示,下图有两种屏的参数,供参考。

HPW(HSPW)、HFP、HBP、VPW(VSPW)、VFP、VBP与KTMF499的LCD寄存器对应关系(800*480的屏)

LTDC->P_HOR = HFP + HBP + (800 - 1)
LTDC->HSYNC = (HFP << 16) | (HPW + HFP)
LTDC->A_HOR = ((HFP + HBP) << 16) | (HFP + HBP + (800 - 1))
LTDC->A_HOR_LEN = (800 - 1)
LTDC->BLK_HOR = (0 <<16) | (HFP + HBP - 1)

LTDC->P_VER =  VFP + VBP + (480 - 1)
LTDC->VSYNC =  (VFP << 16) | (VPW + VFP)
LTDC->A_VER =  ((VFP + HBP) << 16) | (VFP + VBP + (480 - 1))
LTDC->A_VER_LEN =  (480 - 1)
LTDC->BLK_VER = (0 <<16) | (VFP + VBP - 1)

1、上面的关系中,HPW是包含在HBP里的,具体要看下LCD屏规格书,如果规格书里是HPW+HBP的方式,那么写入寄存器的HBP = HPW + 规格书里的HBP,下图是HBP和HPW的两种描述方法。
2、VPW和VBP的关系同上
3、因为我手里只有两款屏,芯片手册在LCD这里写的也比较模糊,所以对应关系不一定能适用所有屏。

另外,请问这芯片有谁批量用过吗?可靠性如何?

不正确的显示,图像位移,看到了背景红色

不正确的显示,图像位移,看到了背景红色

正确显示,蓝色加一像素的绿边框

正确显示,蓝色加一像素的绿边框

网友:
楼主费心了,谢谢你的整理,我这有几款屏,全部都是IPS高清的,你看哪一个喜欢的跟客服说一下,叫她送出给你,截图这个帖子就行;下面的链接,你可以任意选其中两个链接,每链接送一个(注意:最好选带有转接板的选项的屏,免得你回去又得自己做板)
1.3寸: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56179459916
2.4寸: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0556839364
3.7寸: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2433301967
4.3寸: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3061869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