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比较便宜的4通道12位DAC是哪个呢?

楼主(2022-05-09):
有推荐的吗?最近在选型。

网友A:
STC32G12K128单片机手册,5/5: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pdf
参考程序: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DEMO-CODE.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32G12K128单片机手册,5/5: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pdf
参考程序:http://ww ...

宇宙最强的STC居然没有12位DA.

网友B:
不提速度?那pwm吧,单片机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32G12K128单片机手册,5/5: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pdf
参考程序:http://ww ...

还是用原生的DAC吧 ,现在不打算用PWM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提速度?那pwm吧,单片机一大堆

速度没有什么要求,但是要用原生的DAC,不要用PWM来做

网友C:
带DAC的芯片不够多啊,楼主不考虑用DAC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DAC的芯片不够多啊,楼主不考虑用DAC芯片吗

就是在选型的,有推荐的吗?价格实惠一点,4通道12位,速率没什么要求。

网友:
4通道DAC的好像比较少,一般2通道的比较多,可以用选择器加运放缓冲做多通道DAC啊。

网友:
MCP4728以前价格还可以接受,现在不知道涨价没

网友:
4728一是没货,二是贵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选型的,有推荐的吗?价格实惠一点,4通道12位,速率没什么要求。 ...

以前用过MP4541数字电位器,楼主可以试试能不能做DAC,原理应该差不多,不过得用4个,或者DAC5571IDBVR用4个

网友D:
芯科的EFM8BB31单片机有4路12位DA,去年买的4块多元一个,今年不知道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科的EFM8BB31单片机有4路12位DA,去年买的4块多元一个,今年不知道啥价

有代理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