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网上卖的0-10V输入 0-10V输出的隔离模块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5-09):
模拟量电压输入输出 隔离是应用的什么原理?
如何做到 隔离的?
如何做到把信号转出来的?

网友A:
买个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撒

网友:
模拟的是线性光耦加运放,数字的是AD加光耦加DA

网友:
电压转PWM 光耦隔离,PWNM转电压,不是有成熟方案吗?

网友:
线性光耦,或者电磁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撒

拆了一个里面有两个变压器  不知道啥型号

网友:
拆,上照片,,懂的人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一个里面有两个变压器  不知道啥型号

变压器用来做隔离啊,传递的大概率是pwm调制。  电压转换为pwm,通过变压器传递到次级,在将pwm转换为电压

网友:
信号调理,方波信号调制,变压器耦合,信号解调后调理输出

楼主:
上传买了一个的照片

网友:
你这板子也太大了,我之前用过很小,拆开里面都是硬硬的黑胶,还有磁环都剪碎了,就扔了。可以画图出来分析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