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定时器的可变周期设置

楼主(2022-05-09):
stm32的pwm调节占空比,改变一个寄存器就可以,可以采用dma方式来改变占空比,但是我发现改变定时器的周期需要改变两个寄存器,有没有办法使用dma的方式来改变定时器周期

网友A:
为什么需要2个寄存器,ARR不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需要2个寄存器,ARR不够用吗?

谢谢了,原来只改变ARR,我自己钻牛角尖了,一直在想怎么实现两个一起用dma改变